正确分析各分立元件在电路中的作用--电阻、电容、电感、二极管、三极管、

楼主:
在识读电子线路图时,要正确分析各分立元件在电子电路中所起的作用。
为方便识读电路图,应当将各分立元件在电子电路中不同的接法及与不同元件的接法所起的作用归纳如下:
一、电阻
电阻在电路中主要起限流、分压、产生电压降等作用。
1、电阻与电阻在电路中并联连接在一起一般是为了增大电阻的功率。如下图所示。
2、电阻与电阻串联连接并从中间引出抽头,一般情况下是为了得到电阻上的分压。如下图所示。
3、电阻与稳压二极管串联连接,一般作为稳压二极管的限流电阻。如下图所示。
4、电阻与电容串联连接组成微分电路。此时电阻作为电容器的充电限流电阻,充电常数由RC的乘积决定。如下图所示。
而微分电路如果与二极管或单向晶闸管等晶体管器件并联连接,且电路中有电感性负载,则微分电路在电路中起阻容吸收的作用,即吸收电感器由于在开机、关机瞬间产生较高的感应电动势,保护晶体管器件不会因为太高的感应电动势而击穿损坏。如下图所示。
5、电阻与电容器并联连接,一般情况下作为电容器的放电电阻,放电常数也由RC的乘积决定。如下图所示。
6、电阻与电感并联连接,电阻为电感的放电电阻。如下图所示。
7、在放大电路中,电阻与晶体管基极相连,一般情况下为晶体管基极的偏置电阻;与集电极串接则为集电极负载电阻;与发射极串接则为发射极电阻。如下图所示。R11和R12为基极的偏置电阻;R13为集电极负载电阻;R14为发射极电阻。

网友A:
二、电容器
电容器在电路中的主要作用是储能、滤波等。它的特点是通交流、隔直流。
1、电容器与电感器并联连接组成谐振电路(LC振荡电路)。如下图所示。
2、电容器与晶体管放大电路的输入、输出端连接,电容器起输入、输出耦合作用。在上面的“电阻与晶体管连接”电路中,C4为输入耦合电容,C6为输出耦合电容。
3、电容器与晶体管的发射极串接,一般情况下起交流旁路的作用。在上面的“电阻与晶体管连接”电路中,C7为交流旁路电容器。
4、在放大电路的输入端,电容与输入信号并接,一般起抗干扰信号的作用。在上面的“电阻与晶体管连接”电路中,C3为输入端抗干扰电容器。

网友:
三、电感器
电感器在电路中的作用为滤波、储能。电感器的主要特点是通直流、隔交流。
四、二极管
二极管在电路中的作用有整流、稳压等诸多作用。
1、与电感线圈并联连接,起到续流的作用,以防止电感器在断电时,电感器中的反向自感电动势对电路中的晶体管器件造成危害。如下图所示。
2、与放大电路的输入信号并联接入晶体管的基极端,起到输入电路的限幅和钳位的作用。在上面的“电阻与晶体管连接”电路中,二极管D4为反向限幅二极管,二极管D5、D6为正向限幅二极管。
3、接在脉冲变压器的二次侧,起到防止逆流的作用,如下图所示。在图中,二极管D8,D9为止逆流二极管。它的作用是防止触发脉冲信号从峰值下降时,防止感生的反极性电动势作用在单向晶闸管的门极上,引起晶闸管误触发。

网友A:
五、晶体管
晶体管在电路中主要作用为放大信号。当然,还有别的作用。
1、晶体管在电路中可构成各种放大电路。例如共发射极电路、共集电极电路、共基极电路等。
2、晶体管在电路中可起到非线性电阻的作用。例如:在恒流电路和串联型直流稳压电源中等。如下图所示。图中晶体管Q3在电路中为调整管,通过调整电位器的值,可改变晶体管Q3基极的电位,从而改变晶体管Q3集电极与发射极的压降,起到非线性电阻的作用。

网友:
六、场效应晶体管
场效应晶体管在电路中的作用与晶体管相同,即放大作用和非线性电阻的作用。除此之外,场效应管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输入电阻高。

七、变压器
变压器在电路中的主要作用是能量的转换。它的具体作用是作为电路的电源变压器,放大电路级间信号耦合、脉冲变压器及阻抗匹配等作用。如上面“变压器的作用”所示。

网友B:
能不能说下QQ啊  这个论坛有点保守  人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说下QQ啊  这个论坛有点保守  人员

论坛保守?你是指哪方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电容器电容器在电路中的主要作用是储能、滤波等。它的特点是通交流、隔直流。1、电容器与电感器并联连 ...

请问第4条中的C3在哪里,“电阻与晶体管连接”电路中没有找到

网友:
这资料也是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五、晶体管晶体管在电路中主要作用为放大信号。当然,还有别的作用。1、晶体管在电路中可构成各种放大电路 ...

不是只有两个情况吗  Uce=0或者=0.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