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中如何选择二极管的类型和型号

楼主:
1、根据具体电路选用不同类型和型号的二极管
二极管的种类繁多,同一种类的二极管又有不同型号不同系列,在电子电路中做检波用。就要选用检波二极管,并且要注意不同型号的管子的参数和特性差异。在电路中做整流用,就要选用整流二极管,并且要注意功率的大小,电路的工作频率和工作电压。在电路中做电子调谐用,可选用变容二极管和开关二极管。选用变容二极管要特别注意零偏压结电容和电容变化范围等参数,并且根据不同的频率覆盖范围,选用不同特性的变容二极管。在电子调谐电路中选用开关二极管时,只要最高反向工作电压高于电子调谐器的开关电压,最大平均整流电流大于工作电流就可以;而对反向恢复时间要求并不严格。电源稳压等稳压电路就要选用稳压二极管,并注意稳压值的选用。另外,在一些特殊电路中,还要选用发光二极管、光电二极管、磁敏二极管等。

2、根据技术参数选用不同类型和型号的二极管
在选号二极管类型的基础上,要选好二极管的各项主要技术参数,使这些电参数和特性符合电路要求,并且要注意不同用途的二极管对那些参数要求更严格,这些都是选用二极管的依据。比如选用整流二极管时,要特别注意最大整流电流,使用时通过二极管的电流不能超过这个数值。并且对整流二极管来说,反相电流越小,说明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越好。
在选用开关二极管时,开关时间很重要,这主要由反向恢复时间这个参数决定。选用时,要注意此参数的对比,选用更符合要求的开关二极管。
在选用二极管的各项主要参数时,除了从有关的资料查出相应的参数值满足电路要求后,最好用万用表及其它仪器实际测试一下,使选用的二极管参数符合要求,并留有一定的余量。

3、根据电子设备要求选用不同外形和尺寸的二极管
根据电路的要求和电子设备的尺寸,选好二极管的外形,尺寸大小和封装形式。
二极管的外形、大小及封装形式多种多样,二极管的外形有圆形的、方形的、片状的,大小有小型的、超小型的、大中型的;封装形式有全塑封装、金属外壳封装等。在选用时,可根据性能要求和使用条件(包括整机的尺寸)选用符合条件的二极管。

网友:
二极管的外形、大小及封装形式多种多样,二极管的外形有圆形的、方形的、片状的,大小有小型的、超小型的、大中型的;封装形式有全塑封装、金属外壳封装等。在选用时,可根据性能要求和使用条件(包括整机的尺寸)选用符合条件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