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电磁继电器

楼主:
1、选择额定工作电压与额定工作电流
选用电磁继电器时,首先应选择继电器线圈额定电压是交流还是直流。对于电磁继电器线圈的额定电压值、额定电流值在使用时要给予满足,也就是说根据驱动电压与电流的大小来选择继电器的线圈额定值。如果驱动电压、电流小于继电器的额定电压、电流值,则不能保证继电器的正常工作。如大于额定电压值、电流值,就可能使继电器的线圈烧毁。
继电器的额定工作电压一般应小于或等于其控制电路的工作电压。
用晶体管或集成电路驱动的直流电磁继电器,其线圈额定工作电流(一般为吸合电流的2倍)应在驱动电路的输出电流范围之内。

2、选择触点类型及触点负荷
根据继电器所需控制的电路数目来决定继电器的触点组的数目。同一型号的继电器通常有多种触点的形式可供选用。电磁继电器有单组触点、双组触点、多组触点及常开式触点、常闭式触点等,应选用适合应用电路的触点类型。
触点负荷主要指触点所能承受的电压、电流的数值。如果电路中的电压、电流超过触点所能承受的电压、电流,在触点断开时会产生火花,还会缩短触点的寿命,甚至烧毁触点。所选继电器的触点负荷应高于其触点所控制电路的最高电压和最大电流。否则会烧毁继电器。

3、选择合适的体积
继电器体积的大小通常与继电器触点负荷的大小有关,选用多大体积的继电器,还应根据应用电路的要求而定。如果在制作的装置中有足够的安装位置,供给继电器线圈的功率又较大,对继电器的重量也没有特殊要求,则可选用一般的小型继电器。若供给继电器动作的功率较小,且设备又是便携式的,则可选用超小型或微型继电器。

4、线圈规格
线圈规格的选择与继电器的吸合电流(或吸合电压)、释放电流和工作电流的数值有关,一般给予继电器的工作电流比吸合电流大,即为1.5~1.8倍,但又必须小于继电器线圈的额定电流,因为线圈有一定的电阻,有电流流过线圈时,会使继电器发热,温度上升,所以电流又不能太大。继电器线圈电阻与动作电压(或电流)的关系是成正比的。

网友:
和电流也正比?

网友:
用晶体管或集成电路驱动的直流电磁继电器,其线圈额定工作电流(一般为吸合电流的2倍)应在驱动电路的输出电流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