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的选用

楼主:
1、选用固态继电器的类型
选用固态继电器时,应根据受控电路的电源类型、电源电压和电源电流来确定固态继电器的电源类型和固态继电器的负载能力。当受控电路的电源为交流电,就应选用交流固态继电器,当受控电路的电源为直流电源,就应选用直流固态继电器。
固态继电器的负载能力应根据受控电路的电压和电流来决定,一般情况下,继电器的输出功率应大于受控电路功率的1倍以上。

2、选择固态继电器的带负载能力
应根据受控电路的电源电压和电流来选择固态继电器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一般交流固态继电器的输出电压为AC20~380V,电流为1~10A;直流固态继电器的输出电压为4~55V,电流为0.5~10A。若受控电路的电流较小,则可选用小功率固态继电器,反之,则应选用大功率固态继电器。
选用的继电器应有一定的功率余量,一般情况下,继电器的输出功率应大于受控电路功率的1倍以上。若受控电路为电感性负载,则继电器输出电压与输出电流应高于受控电路电源电压与电流的2倍以上。

网友:
受控电路的电压知道 有的时候不知道电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