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和MOS管组成的电源指示电路怎么理解?

楼主:
如图所示,这个电路的大概功能是系统上电之后LED被点亮,指示系统已经上电。可是旁边的三极管的作用是什么,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A:
VDD上电,Q27栅极电压达到开启电压时,Q27导通,LED亮,回路中R162则会给Q28提供基极电压。当流过LED的电流达到一定程度使Q28的基极电压上升到足以使Q28开始导通时,Q27的栅极电位会被拉低,从而使流过LED的电流降低。在元件取值合理时,该电路最终会达到一个动态平衡,使流过LED的电流基本恒定,跟VDD无关。

网友:
更简单的说,该电路是个限流电路,限制了流过LED的最大电流。

网友A:
再引申一下,该电路能不能只用一个晶体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VDD上电,Q27栅极电压达到开启电压时,Q27导通,LED亮,回路中R162则会给Q28提供基极电压。当流过LED的电流 ...

原来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引申一下,该电路能不能只用一个晶体管?

用一个三极管的方法我是知道的,可是目前这个电路,两个电阻应该是怎么计算的呢,LED的标称电流是20mA,是假设20mA全流过下面的电阻吗。这样三极管的B、E极之间电压就是2.4V了

网友:
好经典的了

网友:
这两个电阻是怎么计算的呢

网友C:
Q27先导通,提供B端电压,Q28就导通了,很简单

网友:
儿童类的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Q27先导通,提供B端电压,Q28就导通了,很简单

可是具体这两个电阻的阻值的计算方法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
开始是VDD/(Rled+R162)导通后是VDD/Rled,就是这样简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三极管的方法我是知道的,可是目前这个电路,两个电阻应该是怎么计算的呢,LED的标称电流是20mA, ...

估计,要么LED电流不正确,要么电阻数值121欧不正确。
如果电阻120欧是正确的,那么通过LED的电流为5.8mA。作为指示用的话,这么大电流足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估计,要么LED电流不正确,要么电阻数值121欧不正确。
如果电阻120欧是正确的,那么通过LED的电流为5.8m ...

那应该是LED工作电流几个毫安,20毫安应该是极限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是LED工作电流几个毫安,20毫安应该是极限参数

是的。原设计中电阻数值选择估计就是想让通过LED的电流限制在数毫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三极管的方法我是知道的,可是目前这个电路,两个电阻应该是怎么计算的呢,LED的标称电流是20mA, ...

标称电流未必是实际工作时需要的电流,如果按20mA算,当然可以,但因为晶体管发射结电位不能任意高,电阻取值应为压降0.7V(硅管结压降)。按楼主图中取值,LED的工作电流是不到20mA的。

网友A:
至于R161的取值,这个电阻决定了晶体管的集电极电流,而MOS管的栅极输入阻抗很高,可认为是开路(即不影响周边电阻的计算),所以只需考虑晶体管的承受能力,最小值就是晶体管的最大集电极电流对应的阻值,但为了降低功耗,该电阻的实际取值可以远大于最小值。当然,从抗干扰性考虑也不宜取值过大,否则MOS管可能在电磁干扰下误动作,故取值47K或者再稍大些都可以,最好跟电路中其它同区间电阻取值相同,这样可以降低使用元件的规格数量。一般在MCU周边电路中,数十K的电阻往往被用于上拉,如果有,同样取值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三极管的方法我是知道的,可是目前这个电路,两个电阻应该是怎么计算的呢,LED的标称电流是20mA, ...

一个三极管的方法是接成电流源形式,适用于供电电压较高且变化率较大的场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于R161的取值,这个电阻决定了晶体管的集电极电流,而MOS管的栅极输入阻抗很高,可认为是开路(即不影响 ...

有道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VDD上电,Q27栅极电压达到开启电压时,Q27导通,LED亮,回路中R162则会给Q28提供基极电压。当流过LED的电流 ...

你好,为什么流过LED的电流会慢慢上升?

网友:
恒流源电路,LED电流=0.7/R162 = 0.7/120 =5.83mA

网友:
开始是VDD/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为什么流过LED的电流会慢慢上升?

不知你指的是什么?有别的问题最好另帖提问,楼主帖里所涉及可没有什么“慢慢上升”。

网友F:
仿真结果 LED电流约为5.1mA

LTSpice仿真的原文件 三极管恒流源仿真电路.zip (537 Bytes, 下载次数: 2)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仿真结果 LED电流约为5.1mA

LTSpice仿真的原文件

用仿真来验证21楼计算,不错,值得鼓励。

网友E:
引用 网友A:
VDD上电,Q27栅极电压达到开启电压时,Q27导通,LED亮,回路中R162则会给Q28提供基极电压。当流过LED的电流 ...

当流过LED的电流达到一定程度,这个地方没弄明白,老师帮我解析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仿真结果 LED电流约为5.1mA

LTSpice仿真的原文件

我用multisium仿真也差不多是5mA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仿真结果 LED电流约为5.1mA

LTSpice仿真的原文件

LTspice仿真性能怎么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至于R161的取值,这个电阻决定了晶体管的集电极电流,而MOS管的栅极输入阻抗很高,可认为是开路(即不影响 ...

这个三极管基极电流怎么计算,基极电流和集电极电流呈放大倍数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当流过LED的电流达到一定程度,这个地方没弄明白,老师帮我解析下,谢谢。

见首帖图。
电源未上电前,LED中显然没有电流,MOS管门极对源极电压为零。
电源上电后,MOS管门极-源极之间电容靠47k电阻充电。充电过程中门极-源极之间电压逐渐上升,MOS管漏极电流逐渐增加。当流过LED的电流达到一定程度,使Q28的基极电压上升到足以使Q28开始导通时,Q27的栅极电位会被拉低,从而使流过LED的电流降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当流过LED的电流达到一定程度,这个地方没弄明白,老师帮我解析下,谢谢。

流过LED的电流是通过Q27和R162构成回路的,电流越大则R162上的压降越高,而R162上的压降一旦到达约0.7V左右,则Q28开始导通。正是因为Q28的导通拉低了Q27的栅极电位,从而使Q27的导通程度下降,以此来限制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三极管基极电流怎么计算,基极电流和集电极电流呈放大倍数关系吗?

Q28的基极电流很难具体计算,这是因为器件制造的离散性导致。比如,Q28的基极电位到底是多少才能使其导通?不知道,只能说是0.7V左右,而且Q27和LED也都是非线性元件,制造离散性都会影响其VA特性,甚至还会随温度的改变而改变。要计算,必须基于具体的器件,经过严格测试取得包括LED、Q27和Q28的具体参数并在恒温条件下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三极管基极电流怎么计算,基极电流和集电极电流呈放大倍数关系吗?

楼主电路的计算不需要高度精确,只需要根据需要的限流门限来计算R162的取值即可。比如,限流门限取5mA,Q28的发射结压降取0.7V,于是有0.7/0.005=140欧姆。不过现成电阻序列中没有这个值,实际取值需要在可选的序列中取近似的,楼主图中取120欧姆,这样取值下的门限就会比5mA稍微高一点点,误差无所谓,不会造成任何不利影响。24楼有网友做了仿真,在仿真软件中,Q28对应的Q1发射结压降在软件中被定义为0.6165V,而现实中可未必是这个值,但既然无需精确,自然也不用关心具体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LTspice仿真性能怎么样

还行吧,主要看元件的模型吧,LTspice免费的、不大,x莫论坛的一些大神喜欢用,我平时用来仿真下模电,挺好的;
multisium我不太喜欢,示波器的波形老闪烁。

网友:
引用 网友B:
LTspice仿真性能怎么样

我也感觉multisium的仿真能力比较差,也听过大学老师也是这么说的,后面改用LTSPICE好了,主要也是一些辅助的晶体管电路的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见首帖图。
电源未上电前,LED中显然没有电流,MOS管门极对源极电压为零。
电源上电后,MOS管门极-源极 ...

已经开明白了,谢谢老师的讲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流过LED的电流是通过Q27和R162构成回路的,电流越大则R162上的压降越高,而R162上的压降一旦到达约0.7V左 ...

已经开明白了,谢谢老师的讲解。

网友:
一个三极管引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