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分频电路 有两个疑问,如图

楼主:
关于分频电路 有两个疑问,如图

网友:
衰减斜率如何计算的呢

根据电阻和电容分压来计算的,图中高通和低通都是如此。

网友:
下凹有什么影响

输入信号中包括各种频率的信号,这个下凹会使该频率的信号相对其它频率信号的幅度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衰减斜率如何计算的呢

根据电阻和电容分压来计算的,图中高通和低通都是如此。

举个列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凹有什么影响

输入信号中包括各种频率的信号,这个下凹会使该频率的信号相对其它频率信号的幅度降低。

相对其它频率信号的幅度降低。-----------------如果不降低更好?为何不是直接------这个下凹会使该频率的信号幅度降低

网友:
电路 邱关源
第九章开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相对其它频率信号的幅度降低。-----------------如果不降低更好?为何不是直接------这个下凹会使该频率 ...

相对其它频率信号的幅度降低。-----------------如果不降低更好?

是的。通常总是希望在通带内增益不随频率变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相对其它频率信号的幅度降低。-----------------如果不降低更好?为何不是直接------这个下凹会使该频率 ...

“为何不是直接------这个下凹会使该频率的信号幅度降低”
因为此下凹并不是使信号幅度降低,信号幅度我们是不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对其它频率信号的幅度降低。-----------------如果不降低更好?

是的。通常总是希望在通带内增益不 ...

这个是啥意思啊

网友A:
首帖电路,是音频放大器的分频电路。它的作用是将含很多频率成份的音频信号分成两路(一路是比较高的频率成份,另一路是比较低的频率成份),两路分别放大,然后分别驱动高音扬声器和低音扬声器。
我们总是希望原本的声音信号能够完全重现,不希望原本的声音信号中缺失或者短少某些成份。例如管弦乐中三角铁的声音频率相当高,定音鼓的声音频率比较低,我们希望两种乐器的声音都能够听到,不希望定音鼓的声音强而三角铁的声音弱。这就要求音频放大器包括首帖分频电路对任何音频信号的放大倍数一致,不能在某些频率上放大倍数高而某些频率上放大倍数低。
所以,不希望幅频曲线上出现首帖所说的“凹陷”。此“凹陷”说明在这个频率上,电路总的放大倍数小,这个频率的声音听上去比原本的声音相对弱。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帖电路,是音频放大器的分频电路。它的作用是将含很多频率成份的音频信号分成两路(一路是比较高的频率 ...

任何音频信号放大倍数一致?这个能做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帖电路,是音频放大器的分频电路。它的作用是将含很多频率成份的音频信号分成两路(一路是比较高的频率 ...

任何音频信号放大倍数一致-----是说音频的所有频率范围?这个范围不应该是很窄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是直接------这个下凹会使该频率的信号幅度降低”
因为此下凹并不是使信号幅度降低,信号幅度我 ...

-6dB/octave 意思是每倍频衰减6dB。以一阶RC低通为例,频率大于转角频率1/(2π*RC)后,增益正比于1/f (f:频率),频率f1和2*f1的衰减值=20*log(1/2f1)-20*log(1/f1) = 20*log(0.5) = -6dB (2)下凹就是在那频率处的信号有额外损失。------------------这个对不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任何音频信号放大倍数一致-----是说音频的所有频率范围?这个范围不应该是很窄的吗?

人耳可闻的声音频率范围是20Hz~20kHz,最高与最低频率之比达到1000倍,这个范围可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任何音频信号放大倍数一致?这个能做到吗?

任何音频信号放大倍数一致?这个能做到吗?

能。
普通的示波器,Y轴放大器的频率范围通常要求从零(实际上没有零频率,通常说零频率只不过是任意低,例如0.0001Hz)到数十MHz,远远超出音频(20Hz~20kHz)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6dB/octave 意思是每倍频衰减6dB。以一阶RC低通为例,频率大于转角频率1/(2π*RC)后,增益正比于1/f (f: ...

这个对不对呢

对。
不过要说清楚:一阶RC低通的幅频特性,在“转角频率”处是衰减3db。你首帖图是高通和低通两个滤波电路,两个滤波电路均为二阶(两个一阶串联)。

网友:
无回帖,不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对不对呢

对。
不过要说清楚:一阶RC低通的幅频特性,在“转角频率”处是衰减3db。你首帖图是 ...

用这个1/2π*RC  还是159/RC 算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任何音频信号放大倍数一致?这个能做到吗?

能。
普通的示波器,Y轴放大器的频率范围通常要求从零(实 ...

X轴才是时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1/2π*RC  还是159/RC 算频率?

“用这个1/2π*RC  还是159/RC 算频率?”

1/2π等于0.159。
背那些公式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X轴才是时间吧??????

“X轴才是时间吧??????”

示波器的Y轴是电压。
我又不曾对你说X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