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67 PWM波的问题

楼主:
最近搞STM32F767用PWM波驱动步进电机的程序。
PWM波用的定时器3 PB0管脚产生PWM波。。
手册上说,TIM3是16位的,TIM2是32位的。TIM3产生PWM波有点精度不够用。
那么请问,可以用TIM2产生32位分辨率的PWM波吗?谢谢!

网友A:
这个位数说的是计数器的位数,实际上你根本用不到32位,你用定时器的时钟除回0周期是pwm的频率,你要输出的pwm频率越高,精度就越低,终究起作用的是时钟频率.
等你有4个G的时钟输出1HZpwm的时候再说吧,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位数说的是计数器的位数,实际上你根本用不到32位,你用定时器的时钟除回0周期是pwm的频率,你要输出的pwm ...

谢谢你的回答。我现在搞试验机,要求速度从0.05mm/min-500mm/min
跨度有点大,感觉用16位不太好处理。你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我现在搞试验机,要求速度从0.05mm/min-500mm/min
跨度有点大,感觉用16位不太好处理。 ...

步进电机吗?有减速装置吧,你这个关键在低速,每分钟0.05mm肯定做不到均匀的控制,精度不可能那么高,所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