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色屏升级: 如何快速升级迪文 T5UIC1 彩屏

楼主:
1. 为什么要升级彩屏? 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 品质升级已也成为延长产品生命周期的重要因素之一,彩屏替换传统的显示方案也早已是大势所趋。 传统显示方案主要包括单色液晶屏(120*120、 128*64、192*64、 240*128) 、 断码液晶屏(VA、 TN、HTN、 STN) 以及数码管, 都可以升级为 T5UIC1彩屏。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从传统单色显示方案快速升级为T5UIC1 平台彩屏。 2. T5UIC1 平台彩屏特点是什么?
何为 T5UIC1 彩屏呢? T5UIC1 平台是基于迪文科技 T5 CPU, 针对不需要触摸屏、 UI 功能简单、 成本要求苛刻的应用, 例如小家电、 美容养生、电梯、 自动化仪表等。 主要特点包括:
a.T5 CPU 驱动方案, 显示效果好, 成本极低;
b.匹配基本的 UI 需求,开发简单;
c.功能齐全: 涵盖图标指示、 JPEG 解压、 动态二维码、 ASCII(6*12-64*64) 、 汉字库(12*12-64*64GB2312) 、 绘图。 3. 如何升级 T5UIC1 平台彩屏?
对于硬件方面,需要在控制部分预留一个串口,并保障电源电压匹配。对于软件部分,T5UIC1平台产品为指令集开发模式(具体开发指南可以参照 T5UIC1 应用指南) 。 本文将 MCU指令(以 STM32 为例) 和 T5UIC1 指令做成了库函数的形式(MAIN.C) , 开发者可直接复制使用。 本文库函数主要涵盖字符串显示、二维码显示、 绘图、 图标显示、 动态图标等功能。 文件主要包括头文件 DWIN.H 和库函数 MAIN.C。 3.1 头文件(DWIN.H)
头文件作为一种包含功能函数、数据接口声明的载体文件, 主要用于保存程序的声明。 相关内容:
#ifndef __DWIN_H
#define __DWIN_H
#include
#include"stm32f10x_conf.h"
void LCD_printf(u8 mode,u16Color,u16 Bcolor,u16 x,u16 y,const char *format, ...);//显示字符串或者变量
void erweima(u16 x,u16 y,u8QR_Pixel,const char *format, ...);//生成二维码
void clr(u16 Color);//清屏 void Linear_interpolation(u8 num,u16 Color,...);//绘制直线
void Place_point(u8 num,u16 Color,u16 nx,u16 ny,...);//绘制点
void DIM_Set(u8 Set);//调节背光
void Bode_Set(u16 Set);//调节扩展串口波特率
void disd_ico(u16 x,u16 y,u8 mode,u8 Icon_lib,u8 Icon_IDs,u8Icon_0IDe,u8 Delay_time);//设置动态图标
void dis_ico(u16 x,u16 y,u8 mode,u8 ids);//显示 ico 图标
void pic(u8 id);//写数据存储器 #endif
3.2 库函数(MAIN.C)
内容如下:
#include
#include "stm32f10x_conf.h"
#include "dwin.h"
/****************显示字符串函数*****************/
/*参数: mode: D7********************************/
void LCD_printf(u8 mode,u16 Color,u16 Bcolor,u16 x,u16 y,const char *format,...)
{ char tmp[200]; va_list arg;
va_start(arg, format);
vsprintf(tmp,format,arg);
va_end(arg);
Usart_SendByte(USART1,0xaa); Usart_SendByte(USART1,0x11);
Usart_SendByte(USART1,mode);//模式
Usart_SendByte(USART1,Color/256);
Usart_SendByte(USART1,Color%256);//前景颜色
Usart_SendByte(USART1,Bcolor/256);
Usart_SendByte(USART1,Bcolor%256);//背景颜色
Usart_SendByte(USART1,x/256);
Usart_SendByte(USART1,x%256);//横坐标
Usart_SendByte(USART1,y/256);
Usart_SendByte(USART1,y%256);//Y 坐标 Usart_SendString(USART1,tmp);
Usart_SendByte(USART1,0xcc);
Usart_SendByte(USART1,0x33);
Usart_SendByte(USART1,0xc3);
Usart_SendByte(USART1,0x3c);
} /****************显示二维码函数*****************/
/*参数: mode: D7********************************/
void erweima(u16 x,u16 y,u8 QR_Pixel,const char *format, ...)
{
char tmp[200];
va_list arg; va_start(arg, format);
vsprintf(tmp,format,arg);
va_end(arg);
Usart_SendByte(USART1,0xaa);
Usart_SendByte(USART1,0x21); Usart_SendByte(USART1,x/256);
Usart_SendByte(USART1,x%256);//横坐标
Usart_SendByte(USART1,y/256);
Usart_SendByte(USART1,y%256);//Y 坐标
Usart_SendByte(USART1,QR_Pixel);//二维码每个点的大小
Usart_SendString(USART1,tmp);
Usart_SendByte(USART1,0xcc);
Usart_SendByte(USART1,0x33);
Usart_SendByte(USART1,0xc3);
Usart_SendByte(USART1,0x3c);
} /****************读存储器***********************/
/*参数: mode: D7********************************/
void read_sram_flsh(u16 Length,u8 Type,u16 Address)//写数据存储器
{
Usart_SendByte(USART1,0xaa);
Usart_SendByte(USART1,0x32);
Usart_SendByte(USART1,Type);
Usart_SendByte(USART1,Address/256);
Usart_SendByte(USART1,Address%256); Usart_SendByte(USART1,Length);
Usart_SendByte(USART1,0xcc);
Usart_SendByte(USART1,0x33);
Usart_SendByte(USART1,0xc3);
Usart_SendByte(USART1,0x3c);
} /***************绘图清屏函数*****************/
/*参数: mode: D7********************************/
void clr(u16 Color) {
Usart_SendByte(USART1,0xaa);
Usart_SendByte(USART1,0x01);
Usart_SendByte(USART1,Color/256);
Usart_SendByte(USART1,Color%256);//颜色 Usart_SendByte(USART1,0xcc);
Usart_SendByte(USART1,0x33);
Usart_SendByte(USART1,0xc3);
Usart_SendByte(USART1,0x3c);
} /****************绘图直线插入函数*****************/
/*参数: mode: D7********************************/
void Linear_interpolation(u8 num,u16 Color,...) { int tempValue;
num*=2;
Usart_SendByte(USART1,0xaa);
Usart_SendByte(USART1,0x03);
Usart_SendByte(USART1,Color/256);
Usart_SendByte(USART1,Color%256);
va_start(arg_ptr,Color);
while(num--)
{ tempValue=va_arg(arg_ptr,int);
Usart_SendByte(USART1,tempValue/256);
Usart_SendByte(USART1,tempValue%256);
} v
a_end(arg_ptr);
Usart_SendByte(USART1,0xcc);
Usart_SendByte(USART1,0x33);
Usart_SendByte(USART1,0xc3);
Usart_SendByte(USART1,0x3c); } /****************绘图打点插入函数*****************/
/*参数: mode: D7********************************/
void Place_point(u8 num,u16 Color,u16 nx,u16 ny,...)
{
va_list arg_ptr;
int tempValue;
num*=2;
Usart_SendByte(USART1,0xaa); Usart_SendByte(USART1,0x02);
Usart_SendByte(USART1,Color/256);
Usart_SendByte(USART1,Color%256);
Usart_SendByte(USART1,nx%256);
Usart_SendByte(USART1,ny%256);
va_start(arg_ptr,ny);
while(num--)
{
tempValue=va_arg(arg_ptr,int);
Usart_SendByte(USART1,tempValue/256);
Usart_SendByte(USART1,tempValue%256); } va_end(arg_ptr);
Usart_SendByte(USART1,0xcc);
Usart_SendByte(USART1,0x33);
Usart_SendByte(USART1,0xc3);
Usart_SendByte(USART1,0x3c);
} /****************屏幕背光亮度设置*****************/
/*参数: mode: D7********************************/
void DIM_Set(u8 Set) {
Usart_SendByte(USART1,0xaa);
Usart_SendByte(USART1,0x30);
Usart_SendByte(USART1,Set);
Usart_SendByte(USART1,0xcc);
Usart_SendByte(USART1,0x33); Usart_SendByte(USART1,0xc3);
Usart_SendByte(USART1,0x3c);
} /****************设置扩展串口波特率**************/
/*参数: mode: D7********************************/
void Bode_Set(u16 Set)//调节扩展串口波特率
{
Usart_SendByte(USART1,0xaa);
Usart_SendByte(USART1,0x38);
Usart_SendByte(USART1,15667200/Set/256);
Usart_SendByte(USART1,15667200/Set%256); Usart_SendByte(USART1,0xcc);
Usart_SendByte(USART1,0x33);
Usart_SendByte(USART1,0xc3);
Usart_SendByte(USART1,0x3c);
} /****************从扩展串口发送字符串**************/
/*参数: mode: D7********************************/
void UART_TX(const char *format, ...)//串口发送字符串 {
char tmp[200];
va_list arg;
va_start(arg, format);
vsprintf(tmp,format,arg);
va_end(arg);
Usart_SendByte(USART1,0xaa);
Usart_SendByte(USART1,0x39);
Usart_SendString(USART1,tmp);
Usart_SendByte(USART1,0xcc); Usart_SendByte(USART1,0x33);
Usart_SendByte(USART1,0xc3);
Usart_SendByte(USART1,0x3c);
} /****************显示 ICO 图标**************/
/*参数: mode: D7********************************/
void dis_ico(u16 x,u16 y,u8 mode,u8 ids)//显示 ico 图标
{
Usart_SendByte(USART1,0xaa);
Usart_SendByte(USART1,0x23);
Usart_SendByte(USART1,x/256); Usart_SendByte(USART1,x%256);
Usart_SendByte(USART1,y/256);
Usart_SendByte(USART1,y%256);
Usart_SendByte(USART1,mode);
Usart_SendByte(USART1,ids);
Usart_SendByte(USART1,0xcc);
Usart_SendByte(USART1,0x33);
Usart_SendByte(USART1,0xc3);
Usart_SendByte(USART1,0x3c);
} /****************设置动态图标*******************/
/*参数: mode: D7********************************/
void disd_ico(u16 x,u16 y,u8 mode,u8 Icon_lib,u8 Icon_IDs,u8 Icon_0IDe,u8Delay_time)//显示
ico 图标
{
Usart_SendByte(USART1,0xaa);
Usart_SendByte(USART1,0x28);
Usart_SendByte(USART1,x/256); Usart_SendByte(USART1,x%256);
Usart_SendByte(USART1,y/256);
Usart_SendByte(USART1,y%256);
Usart_SendByte(USART1,mode);
Usart_SendByte(USART1,Icon_lib);
Usart_SendByte(USART1,Icon_IDs);
Usart_SendByte(USART1,Icon_0IDe);
Usart_SendByte(USART1,Delay_time);
Usart_SendByte(USART1,0xcc);
Usart_SendByte(USART1,0x33);
Usart_SendByte(USART1,0xc3);
Usart_SendByte(USART1,0x3c);
} /****************控制动态图标*******************/
/*参数: mode: D7********************************/
void disc_ico(u16 set)//控制 ico 动态图标
{
Usart_SendByte(USART1,0xaa);
Usart_SendByte(USART1,0x29);
Usart_SendByte(USART1,set/256);
Usart_SendByte(USART1,set%256);
Usart_SendByte(USART1,0xcc);
Usart_SendByte(USART1,0x33); } /****************写存储器***********************/
/*参数: mode: D7********************************/
void writ_sram_flsh(u16 Length,u8 Type,u16 Address)//写数据存储器
{
Usart_SendByte(USART1,0xaa);
Usart_SendByte(USART1,0x31);
Usart_SendByte(USART1,Type);
Usart_SendByte(USART1,Address/256);
Usart_SendByte(USART1,Address%256);
while(Length--)
{
Usart_SendByte(USART1,Address++);
} Usart_SendByte(USART1,0xcc);
Usart_SendByte(USART1,0x33);
Usart_SendByte(USART1,0xc3);
Usart_SendByte(USART1,0x3c);
} /****************读存储器***********************/
/*参数: mode: D7********************************/
void pic(u8 id)
{ Usart_SendByte(USART1,0xaa);
Usart_SendByte(USART1,0x22);
Usart_SendByte(USART1,0x00);
Usart_SendByte(USART1,id); \
Usart_SendByte(USART1,0xcc);
Usart_SendByte(USART1,0x33);
Usart_SendByte(USART1,0xc3);
Usart_SendByte(USART1,0x3c);
} 4
.常用功能例程
4.1 显示文本和数据
void LCD_printf(u8 mode,u16Color,u16 Bcolor,u16 x,u16 y,const char *format, ...);//显示字符
串或者变量
参数 mode:
.7 字符宽度调整设置 1=调整 0=不调整。
.6 背景色显示设置 1=显示 0=不显示。
.5-.4 写 0。 .3-.0:字号大小, 0x00-0x09,对应字体大小于下: 0x00=6*12 0x01=8*16
0x02=10*20 0x03=12*24 0x04=14*280x05=16*32 0x06=20*40 0x07=24*48 0x08=28*56
0x09=32*64
Color: 字符显示颜色。 Bcolor: 字符背景显示颜色。
(x, y): 字符串显示的左上角坐标。
例程: LCD_printf(0x42,0xffff,0xf00f,10,10,"迪文科技:%04d",x++);
如示例的调用形式将显示“迪文科技: x的值的十进制展现形式” 4.2 绘图类
void clr(u16 Color);//清屏
color: 颜色
void Linear_interpolation(u8 num,u16Color,...);// 端点连线 num: 点的个数
color: 连线的颜色
…:各点坐标
例程: Linear_interpolation(3,0xff00,0x0000,0x0000,0x0100,0x0100,0x0100,0x0000);
void Place_point(u8 num,u16 Color,u16 nx,u16 ny,...);//绘制点 4.3 二维码显示
void erweima(u16 x,u16 y,u8QR_Pixel,const char *format, ...);//生成二维码
x, y 为二维码左上角坐标。 QR_Pixel 表示二维码每个点占用的像素点。
…: URL 此函数的分钟同样类似 printf
例程: erweima(148,50,0x04,"https://www.dwin.com.cn");
4.4 调节背光亮度
void DIM_Set(u8 Set);//调节背光
set:0x00-0xff 例程:DIM_Set(0xff);//调节背光到最亮
4.5 调节串口波特率
void Bode_Set(u16 Set);//调节扩展串口波特率
set:波特率 例程:Bode_Set(9600);//设置波特率为 9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