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高频负载电阻资料

楼主:
功率性《射频微波负载电阻》
不是衰减器哈
频率DC~10GHz
分享选型资料和厂家

网友:
主要用途为  射频功率放大器    微波放大器

网友A:
负载电阻TO-220封装·功率可以做20W,30W,35W,50W
35W规格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负载电阻TO-220封装·功率可以做20W,30W,35W,50W
35W规格书

谢谢 这个不是我要咨询得    射频微波电阻    需要频率  能到GHz得的   这个很少用到   再次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这个不是我要咨询得    射频微波电阻    需要频率  能到GHz得的   这个很少用到   再次谢谢

客气

网友:
某宝上很多
100W 50欧 电阻 射频微波功率放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某宝上很多
100W 50欧 电阻 射频微波功率放大器

这个用过   频率实际 是到不了的  一般用还是比较可以   频率稍微低一点     谢谢额

网友:
有难度哦

网友:
就是看看各位有没有聚到和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