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04版本 如何在SCH文件中 全部选中器件的位号 或 标称值

楼主:
AD1904版本  如何在SCH文件中   全部选中器件的位号  或 标称值

每次都只能修改一个器件?
在线等。。。。。。。。。。。。

网友:
在线等  。。。。。 。。。。。。。。。。{}:1_97:{}:1_97:{}:1_97:

网友:
在AD软件中,查找相似对象的功能,来快速修改丝印,线宽和封装,这个要会的

网友:
这种批量更改修改的方法网上也有很多 介绍,

选中元件右击----Find Similar Objects
Object Specific选项卡下的Description后选择same,Symbol Reference后选择same,,,,,

具体方法,一两句说不清,也许操作一下就明白

网友:
这样只能隐藏一个  或修改一个    是不是没有设置对  选中 倒是全部选中了

网友:
OK了   已解决   问题  谢谢各位   谢谢  再次感谢

网友:
可以选择多个的

网友:
今天画的时候不知道哪儿,ta就是出问题了,弄了好半天,现在好了^0^~

网友:
怎么搞的?

网友:
现在没有时间  其实就是自己给自己搞闷了    就是楼上所说的   只不过需要自己在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