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上运行的FPGA代码如何防止copy

楼主:
咨询一下,已经在单板上运行的FPGA的代码如何防止别人通过反熔丝等手段搞出来?

网友:
寻找原厂技术支持。
每家都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寻找原厂技术支持。
每家都不同。

xilinx的怎么搞定呢先在都是外挂1个SPI的flash,所以讲flash的数据搞出来就行了。这个能不能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xilinx的怎么搞定呢先在都是外挂1个SPI的flash,所以讲flash的数据搞出来就行了。这个能不能换一下?

没用过xilink,但是google了一下关键词,搜到了这个:
https://www.xilinx.com/support/d ... ream-encryption.pdf

关键词:xilinx flash encryption

网友:
把下载口直接占用

网友C:
用muc+memory方式,部分配置信息写入mcu内部ROM里,这样就算完整获取memory里的信息也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muc+memory方式,部分配置信息写入mcu内部ROM里,这样就算完整获取memory里的信息也没有用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