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
我项目中用到网口,一开始是要知道电脑端的IP地址,后来改成广播通信,
只要知道在哪个网段就可以了。可是还不符合要求。要求不需知道在哪个网段,
直接连。我想不出办法来了,请高手指教,有什么好办法吗?谢谢!

网友A:
在电脑端加DHCP服务,需要跨网段的使用DHCP代理。DHCP是无IP地址广播协议,你的单片机只要获得电脑端的IP就可以和电脑通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电脑端加DHCP服务,需要跨网段的使用DHCP代理。DHCP是无IP地址广播协议,你的单片机只要获得电脑端的IP就 ...

谢谢!我对DHCP不太懂,需要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电脑端加DHCP服务,需要跨网段的使用DHCP代理。DHCP是无IP地址广播协议,你的单片机只要获得电脑端的IP就 ...

我怎么才能获得电脑端的IP呢?如果用上位机获得电脑IP,那怎么传给单片机呢?
毕竟只有网口通信。

网友:
怎么还要审核呀

网友B:
这就好像你说你要去王二麻子家,他家在哪儿你也不知道,让我给你去敲门,这可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好像你说你要去王二麻子家,他家在哪儿你也不知道,让我给你去敲门,这可能吗?

我们老板说,别人的设备都是可以直接连,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弄得。

网友:
只要一提公网IP就要审核,蒙B了

网友:
兄弟,你介绍一下你的网络环境吧,还有你的要求,要不真不知道你碰到什么问题了?

网友:
电脑用的无线。我现在用网口通信,网线一头插电脑,一头插单片机控制板。
本来电脑的IP地址都是自动获得,为了和单片机通信,要设一下IP地址。
这是一开始的做法。后来想到用广播的方式,电脑还是设置自动获得,
单片机不需要知道电脑的IP地址,只要保证电脑和单片机的IP地址在同一个网段
就可以。可是这样如果不在一个网段就通信不上了。
我现在就是想电脑IP地址完全不知道,也不知道在哪个网段,插上网线就能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