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求助,补充“草绘卤素灯驱动电源原理图 ”图纸。

楼主:
之前发了个图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tid=1060462&extra=,不完整,下点功夫,这次补上。想在原贴回复补图,却不成功,只好另开一贴。为了看起来完整,将之前的照片也发上来。
原图的大PCB板,

此次补充的小PCB板(3843部分)

重新绘制的原理图

这上面两个黄色圆圈中(有问号)的单元不太清楚是什么意思?它们起什么作用?

网友A:
“这上面两个黄色圆圈中(有问号)的单元不太清楚是什么意思?它们起什么作用?”

左上黄色圆圈中Q2和Z01构成一个简单的稳压电源,用来为U3提供较稳定的供电。
怀疑D2左边少了一支电解电容。

网友A:
右下黄色圆圈中电路,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用。

整个电路,相当复杂。为给20W卤素灯供电,使用了UC3843,还使用了一片双运放。
其实,对这种固定而且是阻性负载,使用自激电路最简单,成本也低。记得Philips就有这种自激式卤素灯电源。

网友A:
电原理图中,变压器的同名端好像不正确。此开关电源是典型反激电源,而按照图中变压器标注,成了正激了。

网友:
D:\2017桌面\维修\显微镜
谢谢你的回复!
是应该酱紫的啊!还真是简单的稳压电路,Q2做调整管。
只是Q2的E 这里通过R9接到了DC300V,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下黄色圆圈中电路,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用。

整个电路,相当复杂。为给20W卤素灯供电,使用了UC3843,还 ...

右下方的黄圈中TL431的K端接了个外置的电位器5K,调整它可以改变光的亮度。
只是它有点绕远了,直接在光耦的输入调电压不可以吗?这个信号还需要放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原理图中,变压器的同名端好像不正确。此开关电源是典型反激电源,而按照图中变压器标注,成了正激了。

我还是没有完全理解正激、反激。可能您是对的。
实物是这样接的,同名端标记错误,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上面两个黄色圆圈中(有问号)的单元不太清楚是什么意思?它们起什么作用?”

左上黄色圆圈中Q2和Z0 ...

D2旁边确实么有电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
是应该酱紫的啊!还真是简单的稳压电路,Q2做调整管。
只是Q2的E 这里通过R9接到了DC30 ...

“只是Q2的E 这里通过R9接到了DC300V,为什么?”

此事说起来,话就长了。
假定没有R9。
我且问你:当市电220V(即图中0.5A保险处L和N两端)未上电时,显然C18两端电压为零,UC3843不工作,MOS管不导通,变压器各绕组均无输出,是吧?
那么市电220V上电后,C18两端电压达到300V。但此时UC3843并未工作,因为MOS管不曾导通,变压器各绕组均无输出,而这个简单线性稳压器是变压器一个绕组输出经D2整流供电的,那么UC3843没有电源(7脚),永不会开始工作。
结论:此电路不能自己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
是应该酱紫的啊!还真是简单的稳压电路,Q2做调整管。
只是Q2的E 这里通过R9接到了DC30 ...

假定有了R9。
交流市电上电,C18两端电压达到300V后,该300V电压将通过R9对C38充电,C38两端电压缓慢上升。在C38两端电压还没有达到8.4V(对UC3842是16V)之前,UC3843不工作,耗电很小(不到0.5mA)。C38两端电压达到8.4V后,UC3843开始工作,向MOS管输出脉冲导致MOS管导通,变压器储能,驱动脉冲过后,各绕组开始有输出。当然,UC3843开始工作必定耗电,C38两端电压就会下降。但UC3843电源电压下降到7.6V之前,UC3843仍然是工作的。只要C38两端电压下降到7.6V之前UC3843输出了几个脉冲,变压器3脚4脚之间绕组就会经D2整流,继续给UC3843供电。此时即使去掉R9,该电路也能正常工作——UC3843由变压器3脚4脚之间绕组供电。
所以,R9仅仅是在上电时使用,电路正常工作后就没有用了。故此电阻有时被称为启动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
是应该酱紫的啊!还真是简单的稳压电路,Q2做调整管。
只是Q2的E 这里通过R9接到了DC30 ...

此电路中R9太大,通常要求R9中在UC3943未工作时至少通过0.5mA电流,能够到1mA更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2旁边确实么有电解

“D2旁边确实么有电解”

没有电解电容,该电路不是不能工作,工作得不那么理想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D2旁边确实么有电解”

没有电解电容,该电路不是不能工作,工作得不那么理想而已。

高手!真是高手!!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R9是相当于整流滤波后的负载,或者就是您说的3843的启动电阻。
OK,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真是高手!!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R9是相当于整流滤波后的负载,或者就是您说的3843的启动电阻。
...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R9是相当于整流滤波后的负载”

毋宁说R9是对电容C38充电的限流电阻。
整流滤波(这里的整流,是指对交流市电的整流)的负载,主要是MOS管和变压器等等构成的反激开关电源。

网友:
这电路太难画了,尤其是3843的小模块板。双面板的过孔有很多都是“埋”在元件焊脚的下面,不拆元件根本看不到。不过,还是完成了。
解剖这个电路,大致了解了开关电源的原理,谢谢@maychang老师的耐心指点,谢谢

网友:
虽然贴子时间有点久,但是还想请教前辈 U3 1脚相连的D16、D17是何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没有完全理解正激、反激。可能您是对的。 实物是这样接的,同名端标记错误,是吧?

431得作用提供基准稳压 2,。5V 给358 -端比较,当 +大于-  358输出高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