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SW管脚接串联的电容电阻到GND有什么作用

楼主:
如图所示,右边产品的原理图里面的三个红色元器件,是参考电路里面没有的。这些器件的作用是什么?参数怎么选

网友A:
猜测这三个元件目的是减小电流突变程度,使电流上升下降变得稍微缓慢一些。

网友:
上面一个,自举限流(chip内的自举二极管规格很小,第一次充电可能杠不住);下面两个:阻尼(抑制振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猜测这三个元件目的是减小电流突变程度,使电流上升下降变得稍微缓慢一些。

就是说用来减小电容充电的电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用来减小电容充电的电流吗

对首帖电路上面那个电阻来说,是的。
在3楼PowerAnts说:“上面一个,自举限流(chip内的自举二极管规格很小,第一次充电可能杠不住)”,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用来减小电容充电的电流吗

首帖电路下面那个电阻,则是增加680pF电容与分布电感构成的谐振回路中的阻尼,以抑制可能产生的衰减振荡。

网友:
电阻不要也可
增加电阻用于吸收尖脉冲,平缓脉冲沿,
开关管这里把电阻和电容串联也是防止振铃产生造成输出谐波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