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铺铜碰到的问题

楼主:
铺铜的时候,不知道哪儿规则设计错了,本来是要连接GND网络的,现在所有的都给避开了。

铺铜设置的是连接GND,然而全给避开了

铺铜设置的是连接GND,然而全给避开了

网友A:
铺铜设置里面不是有三个选项吗?你直接选择 一下相同网络  直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铺铜设置里面不是有三个选项吗?你直接选择 一下相同网络  直连

好了,谢谢

网友B:
你好我还想问下,为什么只要我两个GND如果连线了,铺铜就会避开这两个网络,就好像这两个网络已经不是CND了一样

网友:
排骨图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还想问下,为什么只要我两个GND如果连线了,铺铜就会避开这两个网络,就好像这两个网络已经不是CND ...

“两个GND如果连线了,铺铜就会避开这两个网络,就好像这两个网络已经不是CND了一样”
不是这样理解的,
还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两个GND如果连线了,铺铜就会避开这两个网络,就好像这两个网络已经不是CND了一样”
不是这样理解的, ...

谢谢你,我知道是设置的问题,但是不知道应该怎样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我知道是设置的问题,但是不知道应该怎样设置

在铺铜铺地即含地网络时有一个间距问题,地线的间距太小,铺铜时地没有被连接进去,设置成15-20mil一般就可,在rules---electric---clearance设置。
意思铺铜的间距大于元器件间距的规则

网友:
选择 Relief Connect就是十字交叉连接
选择Direct Connect就是direct connect的话铺铜就会和焊盘全部连接

网友B:
谢谢你的帮助,但我的意思是这样的,我图上画圈的地方,连线的焊盘那个地方我不想铺铜,我就只能用线把焊盘和铺铜区域连起来,但是我只要先画线在铺铜的话就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帮助,但我的意思是这样的,我图上画圈的地方,连线的焊盘那个地方我不想铺铜,我就只能用线把焊盘 ...

此情况是什么情况
猜测是器件间距与铺铜距离问题么

网友:
其实都是设置问题吧

网友D:
我想问下你用的是什么AD版本的

网友:
淡定,淡定,淡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下你用的是什么AD版本的

这种设置应该在最早的DXP版本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