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芯片恒压式和恒流式

楼主:
LED电源的设计研发过程中,工程师们在设计照明器件在选择驱动上面有许多因素需要考虑进去,一般而言,恒流驱动和恒压驱动是LED照明器件在驱动选择上最主要的两种选择,其实就LED电源的发展现状来看,这两种模式都是目前市面上比较常见的驱动方式,下面让我们跟随骊微电子专注电源ic小编一起来看下LED驱动电源恒压式和恒流式的区别:

LED驱动芯片恒压式
1、当稳压电路中的各项参数确定以后,输出的电压是固定的,而输出的电流却随着负载的增减而变化;
2、恒压电路不怕负载开路,但严禁负载完全短路。
3 以稳压驱动电路驱动LED,每串需要加上合适的电阻方可使每串LED显示亮度平均;
4 亮度会受整流而来的电压变化影响。
LED电源的恒压驱动模式,这种驱动方式能够在负载端对输出电压进行采样,线性稳压电源反馈回路就是最典型的恒压控制应用,这一方法也是最早出现的LED驱动方式。当一款LED电源采用了恒压驱动模式时,其控制LED正向电流方法就是采用LED V-I曲线,利用一个电压电源和一个整流电阻器来确定产生预期正向电流所需要向LED提供的电压。

LED驱动电源ic恒流式:
1 恒流驱动电路输出的电流是恒定的,而输出的直流电压却随着负载阻值的大小不同在一定范围内变化,负载阻值小,输出电压就低,负载阻值越大,输出电压也就越高;
2 恒流电路不怕负载短路,但严禁负载完全开路。
3 恒流驱动电路驱动LED是较为理想的,但相对而言价格较高。
4 应注意所使用最大承受电流及电压值,它限制了LED的使用数量;
恒流驱动在目前的电源研发和设计领域,通常会被应用在照明设备或者是背光源的设计中,而这些方面需要恒流驱动的主要原因,就是在于恒流的方式能够避免避免驱动电流超出最大额定值,从而能够有效提升其可靠性,同时,恒流驱动的方式还能够确保LED达到预期亮度要求,并确保每个LED亮度、色度保持一致,并有效延长其使用寿命,这是恒压驱动方式所无法达到的。

LED驱动芯片电源恒压式和恒流式的主要区别
1、恒压源电源的在允许的负载情况下,输出的电压是恒定的,不会隋负载的变化而变化,通常应用在小功率的LED模组,小功率LED光条方面比较多。恒压源就是我们常说的稳压电源,能保证负载(输出电流)变动的情况下,保持电压不变。
2、恒流源电源在允许的负载情况下,输出的电流是恒定的,
不会隋负载的变化而变化,通常应用在大功率的LED产品上面在高档的小功率LED产品中也会用到LED恒流源电源。如果要想加长LED产品的寿命,LED电源的选择很重要,而恒流源电源是LED的最佳选择对像。恒流源则是在负载变化的情况下,能相应调整自己的输出电压,使得输出电流保持不变。我们见到的开关电源,基本全部都是恒压源。恒流源的开关电源实际上就是在恒压源的基础上,内部在输出电路上,加上取样电阻,电路保证这个取样电阻上的压降不变,来实现恒流输出的。

LED电源的设计过程中,恒流驱动的方式和恒压驱动的方式都各有优缺点,而实际上最理想的方法是综合两种方式,既要相对恒流,还要适当电压调整,既要监测负载电流变化状态,还需要监测负载电压情况,就目前LED电源设计的发展方向来看,对于不同的LED照明器件,是选择恒流驱动电路还是选择恒压驱动电路,首先需要考虑LED光源的特性,就目前情况来说,恒流驱动是大多数中小型LED照明灯具的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