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远智睿MY-IMX6-EK200 L3035测试手册(1)

楼主:
1 测试前的准备 1)请按照《Linux快速启动手册》中的“Linux快速启动” -> “连接设备”进行连接。 2)请按照《Linux快速启动手册》中的“Linux快速启动” -> “启动设备”进行启动。 2 测试项目 2.1网口测试MY-I.MX6 评估板支持双网口(2个百兆网口)。 测试说明· 第1个以太网口位置底板正面“P4”,第2个以太网口位置底板正面“P5”。 · 系统启动后默认开启第1个以太网口,并且默认IP为192.168.3.104。 测试方法1) 测试第1个以太网口 · 连接网线:用网络连接评估板“P4”与计算机网口 · 设置计算机IP:设置计算机网口IP为192.168.3.9 · 为 eth0 配置IP:$ ifconfig eth0 192.168.3.104 · 执行测试命令:$ ping -I eth0 192.168.3.9 -c 2 -w 4 · 观察测试结果:系统会输出类似如下信息: --- 192.168.3.9 ping statistics ---
2packets transmitted, 2 packets received, 0% packet loss · 测试结果:“0% packet loss”表示测试通过 2) 测试第2个以太网口 · 连接网线:拔下第1个网口的网线接口插入到评估板“P5”,网线另一端保持与计算机网口相连。 · 设置计算机IP:设置计算机网口IP为192.168.3.9(如已经设置过可执行下一步骤)。 · 设置第2个网口IP:$ ifconfig eth1 192.168.3.18,设置后系统会输出第2个网口的工作状态信息,类似如下: smsc95xx 2-1.1:1.0: eth1: link up, 100Mbps, full-duplex, lpa 0xCDE1 · 执行测试命令:$ ping -I eth1 192.168.3.9 -c 2 -w 4 · 观察测试结果:系统会输出类似如下信息: --- 192.168.3.9 ping statistics --- 2packets transmitted, 2 packets received, 0% packet loss · 测试结果:“0% packet loss”表示测试通过 附图说明:
第1个红框为网口1的测试命令
第2个红框为网口1的测试结果
第3个红框为网口2的IP配置
第4个红框为网口2的状态信息
第5个红框为网口2的测试命令
2.2 USB测试测试说明 MY-I.MX6 V2.5 评估板有2个USB HOST接口,位于底板正面“J8”。 测试方法 1) 开始测试
将USB设备插入底板USB接口,系统会输出类似如下信息:
usb *-*.*: new high speed USB device number * using fsl-ehci
……
2) 测试结束
将USB设备从底板拔出,系统会输出类似如下信息:
usb *-*.*: USB disconnect, device number * 附图说明:
图片上第1个红框为插入U盘时系统输出的信息;
图片上第2个红框为拔出U盘时系统输出的信息;
图片上第3个红框为插入USB鼠标时系统输出的信息;
图片上第4个红框为拔出USB鼠标时系统输出的信息。
2.3 SD卡接口测试测试说明 SD卡接口位于底板背面“J25”。 开始测试 1) 往SD卡槽插入设备
插入SD卡到底板SD卡接口。系统输出以下信息(见附图)即表示SD接口正常:
mmc*: new high speed SD card at address ****
mmcblk*: mmcx:xxxx SA**G *.**GiB
mmcblk*: p* 2)从SD卡槽弹出设备
再次住SD卡槽按下SD卡,底板会弹出SD卡。系统输出以下信息(见附图)表示SD卡接口弹出正常:
mmc*: card **** removed 3) 结束测试
SD卡弹出后拨出SD卡即结束测试。 附图2.4 音视频测试测试说明这项测试是通过播放有声视频验证评估板的音频功能和视频功能。 测试方法1)准备测试 连接音频输出设备到底板正面的音频座子,音频座子在底板正面“J20”,丝印名称是“HP”。 2)执行测试 使用gplay播放一个视频,示例命令如下:
$ gplay /app_test/arm.flv
上面这条命令会使用gplay播放命令中指定的文件。 3)测试结果 执行上面的测试命令后会在评估板显示屏上看到播放的视频,听到音频设备输出的声音。 附图2.5 LED(GPIO)测试测试说明 LED(GPIO)测试使用的CPU的管脚为“NANDF_CS0”,连接到底板上的“J4的4号管脚”,运行测试程序后GPIO会被测试程序控制输出高低电平。高低电平变化间隔为1秒。
提示:LED(GPIO)测试需要使用到万用表,没有万用表的用户可以使用跳过进行下一项测试。 测试方法 1)执行测试程序
在终端下键入命令执行测试程序,示例如下:
$ /app_test/led
这时测试程序会控制GPIO输出高低电平,并且输出类似以下信息
Write=0
Write=1
…… 2)检测测试结果
把万用表的地连接到开发板的地,万用表的另一条线连接到J4的4号管脚,会看到万用表的电压跳变。
3)结束测试
按计算机上的“Ctrl”+“C”可结束按键测试程序。 附图2.6 按键测试测试说明 MY-I.MX6底板有4个按键,其中3个为自定义功能按键(SW2:WAKE UP,SW3:V+,SW4:V-),以及1个复位按键(SW1:nRE)。测试程序key_test可以对3个功能按键进行测试。 测试方法 1)执行测试程序
在终端下键入命令执行测试程序,示例如下:
$ /app_test/key_test 2)进行交互测试
分别按SW4、SW3、SW2,系统会输出相应的事件信息,如:
key*** Pressed
key*** Released
其中“key*** Pressed”信息是在按键被按下的时候被输出,“key*** Released”信息是在按键被松开的时候被输出。
3)结束测试
按计算机上的“Ctrl”+“C”可结束按键测试程序。
注:按下SW1(系统会复位重启)。 附图【下章节为明远智睿MY-IMX6-EK200 L3035测试手册(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