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爆型电磁流量计 一体型转换器

楼主:
产品特点:测量不受流体密度、粘度、温度、压力和电导率变化的影响;测量管内无阻碍流动部件,无压损,直管段要求较低;
LD系列防爆型电磁流量计的详细资料:
铭鸿自动化产品特点:
1、测量不受流体密度、粘度、温度、压力和电导率变化的影响;
2、测量管内无阻碍流动部件,无压损,直管段要求较低;
3、系列公称通径DN15DN3000。传感器衬里和电极材料有多种选择;
4、转换器采用新颖励磁方式,功耗低、零点稳定、精确度高。流量范围度可达15001
5、转换器可与传感器组成一体型或分离型;
6、转换器采用16位高性能微处理器,2x16LCD显示,参数设定方便,编程可靠;
7、流量计为双向测量系统,内装三个积算器:正向总量、反向总量及差值总量;可显示.庄、反流量,并具有多种输出:电流、脉冲、数字通讯、HART
8、转换器采用表面安装技术SMT,具有自检和自诊断功能;
LD系列防爆型电磁流量计采用世界最新技术。利用恒流低频三值矩形波或双频矩形波励磁,既有矩形波磁场的优点,又克服了正弦波磁场的缺点;还可以消除电源电压波动、电源频率变化及励磁线圈阻抗变化所造成的误差;并有极好的零点稳定性和不受流体噪声干扰影响。从而具有高稳定性、高可靠性的特点。防爆型电磁流量计测量原理是基于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防爆型电磁流量计由传感器和转换器组成,传感器安装在测量管道上,转换器可以与传感器组合连接在一起称为一体型电磁流量计,转换器被安装在离传感器30米内或100米内的场合,两者间由屏蔽电缆连接称为分离型电磁流量计。防爆型电磁流量计传感器主要组成部分是:测量管、电极、励磁线圈、铁芯与磁轭壳体。
防爆型电磁流量计主要用于测量封闭管道中的导电液体和浆液中的体积流量。如水、污水、泥浆、纸浆、各种酸、碱、盐溶液、食品浆液等,防爆型电磁流量计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冶金、纺织、食品、制药、造纸等行业以及环保、市政管理,水利建设等领域。
EMFM-HFD3000型电磁流量计
概述:EMFM-HFD-300型电磁流量计是一款性能稳定、精度高的智能型电磁流量计,适用于精确和稳定测量封闭管道中导电液体和浆液的瞬时流量、累积流量和流速,如:洁净水、污水、生活水、原水,各种酸、碱、盐等溶液,泥浆、矿浆、纸浆以及食品方面的液体等,广泛应用于冶金、造纸、水处理、化工、轻工、纺织、食品及饮料、餐饮、农业灌溉、水电站、油田、电力和采矿等行业。
二、工作原理:测量原理是基于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即:导电液体在磁场中作切割磁力线运动时,导体中产生感应电动势,其感应电势E为:
  E=KBV()D
  K:仪表常数;
  B:磁感应强度
  V():测量管截面内的平均流速; D:测量管的内径;测量流量时,流体流过垂直于流动方向的磁场,导电性液体的流动感应出一个与平均流速(即体积流量)成正比的电压,此电压通过两个与液体直接接触的电极检出,传至放大器,然后转换成统一的输出信号。这种测量方式具有以下特点:测量管内无阻流体,因此无压力损失。由于信号在整个充满磁场的空间中形成,它是管道截面上的平均值,因此所需直管段相对较短,前端长度为 DN×5(DN为流量计通径)。 只有管道衬里和电极与被测液体接触,因此,合理选择电极和衬里材料,即可达到耐腐蚀、耐磨损的要求 测量所得信号是一个与平均流速成线性关系的电动势,它与液体的压力、温度、密度、粘度、电导率(不小于最低电导率)等物理参数无关,所以测量精度高,工作可靠铭鸿自动化。
  三、主要技术参数:
  技术参数:
  公称通径DN 10,15,20,25,32,40,50,65,80,100,125,150,200,250,300,350,400,500……1800
  公称压力Mpa 1.01.62.54.06.3101625MPa
  工艺连接 法兰连接,法兰标准:GB/T9119-2000GB/T9113.2-2000
  结构形式 一体型(IP65)、分体型(IP65IP68)
  衬里材料 聚四氟已烯PTFE(DN10)、氯丁橡胶(DN65)F46(高压电磁)
  电极材料 铂金、袒、哈氏合金、钛、316L
  测量管材料 304不锈钢
  外壳和法兰材料 碳钢(标准),不锈钢(非标订制),不锈钢(高压电磁)
  流体温度180
  防爆标志 不防爆和隔爆两种
  精度等级 0.5(0.1m/s10m/s范围内)0.25(0.1m/s10m/s范围内)
  重复性 0.15%
  量程比 高阻快速响应设计,无失真采集微弱信号,量程比可达1001
  可测量流速范围 0.035m/s12m/s
  有效测量流速范围 0.1m/s10m/s
  电源 1836VDC或者85265VAC,功率:小于8W
  输出 4-20mA,频率输出(010KHZ),脉冲当量,标配RS485通讯协议。
  励磁方式 三幅值低频矩形波励磁和高频励磁
  励磁电流 160mA
  要求介质最低电导率0.5μs/cm2
  电气接口 M20×1.5
  防护等级 IP65(一体型、分体型)IP68(分体型)
接地方式 接地环(用户指定)或接地电极、管道接地
断电数据保存时间 断电记忆EEPROM,所设定之参数及流量累积数据在断电时后永久性不丢失
  平均无故障时间 MTBF=30000h
功能特点描述:防“雷击”功能 采用防雷电保护设计电路,高效抗干扰电路,适用各种恶劣环境传感器零点修正以及自动校零 见操作说明
  故障自诊断功能并报警提示 能准确检测出传感器励磁回路、电极信号回路、转换器等的故障并显示报警空、满管检测功能 采用电容式技术的空满管检测技术瞬时流量和累积流量双向测量功能 正反向流量均可精确測量在线调整流向的功能 见操作说明
多种流量单位可供选择 m3/hl/hkg/h,t/h,m3/m.l/m,,G/s,G/M,G/h 阻尼时间设置功能 见操作说明
小信号切除功能 见操作说明多种输出方式 16位数字电流环 4~20mA输出、0 ~5KHz频率输出、脉冲当量输出在线输出校准功能 见操作说明
累积量清零功能 见操作说明
累积量预设置功能 见操作说明
多种励磁频率设置功能 3.126.25 Hz12.5 Hz25Hz,33HZ
宽范围电源模式 DC18V~36V AC85V~265V
旋转屏功能 油田高压电磁专用
累计量预置功能 油田专用
躁声抑制功能 浆液和泥浆型及油田测量母液专用
四、电磁流量计选型
1.电磁流量计的正确选型需要详细了解以下工艺参数:
① 流体名称、成分、电导率 确定是否能用电磁流量计来测量
② 流体最高温度、最低温度、腐蚀性、磨损性、是否有负压 确定是否能用电磁流量计、选择何种内衬、电极材料
③ 管道内外径(mm)、常用流量、正常流量、最小流量 确定选择何种口径的电磁流量计量
④ 最高操作压力和最底操作压力 确定流量计的压力等级
⑤ 安装要求及环境 确定选择一体型还是分体型结构,分体电缆长度
⑥ 安装环境 确定流量计的防护等级
2.在电磁流量计的选型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3.实际最高工作压力必须小于电磁流量计的额定工作压力;
4.最低工作温度和最高工作温度必须符合流量计量规定的温度要求(详见内衬材料表);
5.从经济性考虑,可以选择适当流速所对应的口径的电磁流量计,相对减少投资(见流量范围表);
6.根据测量目的、功能来合理选择相应的精度等级;
7.根据介质的腐蚀性来选择电磁流量计的电极材料;
8.根据介质的腐蚀性、磨损性、和温度来选择流量的内衬材料;
根据安装场合的要求及环境,来合理选择使用一体型电磁流量计还是分体型电磁流量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