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薄膜开关失灵怎么办

楼主:
微波炉用了两年了,薄膜开关老是出现问题,有时候开关不灵,怎么弄机器也不运作,以为是电线板的问题,于是更换了一次电线板也是无济于事,平时也不怎么用微波炉,用了之后也不知道怎么保养,是不是里面的零部件有很多的灰尘造成的呢,当时也是做了一下清洁处理了,也不管用,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到底应该如何处理好呢,微波炉上面的波莫开关失灵了怎么办呢?微电脑微波炉常见的两种故障大多与薄膜开关或FPC印制线路有关
(1)键盘中的大多数按键开关失灵。薄膜开关或FPC存在漏电是引起这种故障的常见原因,漏电则是由于微波炉电脑板长期受潮湿或水分侵蚀所引起的,而且从电路板外观上有时很难判断是否漏电,所以必要时可直接使用无水酒精擦拭或清洗薄膜开关、FPC和电脑板,大都会有效果。这种故障也可能由FPC印制线路同时发生几处断线引起的,但这基本是不当维修造成的,故较为少见。检查时只要用肉眼查看或万用表测量,很快就能检查到故障所在,重新焊好断线即可排除故障。
(2)键盘中的个别按键开关失灵。与失灵开关对应的FPC线路断线或薄膜开关接触不良是引起这种故障的主要原因。可找到对应失灵开关的薄膜开关。
微波炉按键全失灵估计是薄膜开关板老化了,若是四年机以上的建议你更换薄膜开关板。只要更换同型号、规格的薄膜开关板就可以(网上淘吧,只要不是很老的机型都有),更换时只要将控制板块拆下来,只要有基本的动手能力都行(若没有这个能力就免谈了)。若买不到薄膜开关板,也可以改成微动开关,电路要根据旧的薄膜开关板来布线,面板通过打眼、安装微动开关、硅胶固定和布线、接线就可以了。
通过上面的内容介绍,知道微波炉用久了之后,薄膜开关也许是老化了,这样时间越长的开关用起来确实是不太好使,这样就没必要花钱进行维修了,可以更换一下薄膜开关板的,如果是因为用的时间不长,出现的薄膜开关失灵的问题,那么就要看看机器是不是受到什么方面的影响了,比如是不是受潮了,或者是受到水的侵蚀了,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好好的研究一下的。

网友:
经常用的微波炉薄膜开关是不会轻易潮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