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元求做红外计数单片机

楼主:
用红外向下扫描,通过物体一高一低计算物体凸出物数量,物体凸出物有固定距离,高度,长度,凸出物都长一样,差不多正方形

网友A:
就用单片机检测脉冲个数是吧?

网友B:
一个方案500?没人会帮你搞的

网友C:
只用写程序吗?还是硬件都没有

网友D:
你说具体需求吧,我帮你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具体需求吧,我帮你弄

就是激光垂直发射,物体类似长城城墙一高一低,通过高低不同脉冲反射计算物体凸出的数量,加我微信ERGEJINZHA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用单片机检测脉冲个数是吧?

就是激光垂直发射,物体类似长城城墙一高一低,通过高低不同脉冲反射计算物体凸出的数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方案500?没人会帮你搞的

学生党没钱啊哥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用写程序吗?还是硬件都没有

我是室内设计专业的,参加设计比赛,所以我程序硬件都没有,只有想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说具体需求吧,我帮你弄

大神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神求教

需要你提供这些信息
被检测物体长宽高 材质 颜色 物体间隔距离 传动速度 传送带颜色 材质
传感器一定要反射式 由上向下投射还是可以选择其他方式
硬件成本有无要求
也可以加我qq1440507229

网友F:
换成激光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成激光的了

你有办法吗

网友:
私聊 看消息

网友:
侧面检测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