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76940采样芯片损坏问题

楼主:
问题:采用BQ76940设计一款23串保护板,在测试的过程中发现一个比较严重的BUG,就是在采样线脱落或者电池组断裂的时候,BQ芯片或均衡MOS管会损坏,如下图所示电路:

1. 当中间有采样线脱落的时候,由于均衡MOS管存在体二极管,压差会一路叠加下来,造成一个通道的输入电压超过5V, 是否存在损坏BQ通道和均衡MOS管的可能。

2. 当电池组断裂的时候,也就是一个23串的电池组由于焊接不牢固,断开成了11串+12串的两个电池组,但是采样线仍旧是原有的焊接方式焊在PCB上,这个时候会不会造成BQ芯片损坏。

以上两种情况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会经常遇到,BQ芯片也损坏了好几个,请问TI有没有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典型的损坏如下,VC0和VC1,VC5B和VC6,VC10B和VC11其中任意一组会损坏短路

目前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也是上述Pin一直有Damage,概率还不低,不知道Ti有什么方法应对此问题

已经出现好多次了,都是VC0和VC1,VC5B和VC6,VC10B和VC11之间短路

Ti回复说是要按低高压顺序连接到电池上,问题是在一个连接器上,没人能保证啊,有改进避免的方式吗您那边,一直坏也不是事啊

更多回复》》》》》》

网友:
很好的资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