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的电流放大倍数怎么算的?

楼主:
这个Io公式是怎么计算的?负载不用考虑吗?

网友:
“负载不用考虑吗?”

满足下列条件时负载不用考虑其大小
1、运放增益足够大;
2、运放输出幅度没有超出允许范围。

网友:
写出来了   的有问题?

网友:
你是放大器电路没看懂吧。

用一下虚断,虚短就分析出来了。

网友:
教材就有啊

网友:
输入范围和精度呢

网友A:
比如 NJM4558灯通用运放偏置电流典型值65nA 搞个100K的R1, 撇开失调电压 负输入端静态就有6.5mV 坏了?

网友:
翻看了下模电运放教材部分。电流放大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负载不用考虑吗?”

满足下列条件时负载不用考虑其大小
1、运放增益足够大;
2、运放输出幅度没有超 ...

运放输出的幅度是否超范围,是运放的供电电压及压降决定的。这个电流大小跟Vin关系大(假如增益固定后),这样的话Io∝ VIn  。
多谢解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比如 NJM4558灯通用运放偏置电流典型值65nA 搞个100K的R1, 撇开失调电压 负输入端静态就有6.5mV 坏了?

运放驱动感性负载或容性负载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运放驱动感性负载或容性负载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了?

钳位 相位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