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开发实录(1)

楼主: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tiankai001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msp430单片机开发实录(1)

现象:
一个调试正常的项目,拷贝到另一个电脑后,加上仿真器进行在线仿真(开发环境IAR),出现了这样的现象:进入仿真环境后,单片机自动运行程序,但是仿真进度条是停留在main函数的第一句,也就是说,进入仿真环境后,没有进行任何仿真操作,单片机自动运行程序了(单片机不是新单片机,已经有正常程序在单片机里了)。
问题在于,我们都知道,进入仿真环境后,如果不选择仿真操作(单步、全速等仿真操作),单片机是不会自动运行程序的,即使是仿真前单片机内部已经有程序了。

试验
1、将该项目复制到另一个电脑内,同样进行在线仿真,仍然会出现刚进入仿真环境后,单片机就自动运行程序(仿真进度条一直停留在main函数第一行,此时的仿真选项(如单步、全速等)仍然处于可选状态,)。

此时怀疑可能是项目里面的仿真调试选项有问题。
2、将这一块电路板拿到这个项目原来所在的电脑上,进行仿真,进入仿真环境后,单片机不会自动运行程序,只有通过单步、全速等仿真操作,才能进行仿真,这是正常的仿真状态。

3、将原电脑中的项目再次复制到出现仿真问题的电脑上,运行仿真,进入仿真环境后,单片机不会自动运行程序,是正常的仿真状态。
这时确认是这个项目拷贝到另一台电脑后,可能被修改了仿真调试配置。

4、于是将这两个项目的仿真配置逐项比对,全部核对后,发现配置完全一样。就是说:不是仿真配置错误导致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出现了这种异常?

5、检查电路、仿真器与电脑的连接、更换仿真器、更换电路板,都没用。

6、下一步想法:准备比较两个项目中文件内容的区别

网友:
流程写的很详细,参考价值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