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运放TL237X的规格书一些参数不懂

楼主:
规格书说运放是轨到轨输出的,但是第一句写着单端供电?然后后面的Differential InPUT Voltage意思是可以双端供电吗?我将这个运放用在比较器中,PWM输入,+12V和-12V双端供电,确实可以输出+12V和-12V的PWM波形,那意思就是可以双端供电嘛?

网友A:
可以双端供电,但总电压不要超过16V。+12/-12,都加了24V了。

再说了,楼主咋把运放用作比较器呢,用专用的比较器会更专业。

网友:
现在单电源运放的供应商都声称自己的放大器有轨至轨输入能力,,,
经此而已

网友:
可以的,已经写的比较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双端供电,但总电压不要超过16V。+12/-12,都加了24V了。

再说了,楼主咋把运放用作比较器呢,用专 ...

节约成本唉,还有跳变沿时间更短些

网友:
这个运放在双电源供电的时候,最大只能为±8V,而不能取±12V.

网友:
运放做比较器跳变延会长很多。速度慢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