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子 例如 车充 和无线充电

楼主:
最近在做车充(27W)  无线充电 (最大15W)
    但是EMC(辐射和传导)一直过不了
     比较纠结的是前端输入一直没有比较好的设计线路
   各位大神支点招解决下问题
   或者有什么好的资料推荐一下

网友:
车充的前端输入?
EMC(辐射和传导)一直过不了  ?

说一下现有的前端输入具体哪些项过不了

网友:
大神些一般都要  望  问  诊断的    需要看见,要么就是     神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充的前端输入?
EMC(辐射和传导)一直过不了  ?

说一下现有的前端输入具体哪些项过不了

就是辐射和传导啊  两部分都过不了
   前端不知道怎么加元件才比较好  每次都超5-6个db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辐射和传导啊  两部分都过不了
   前端不知道怎么加元件才比较好  每次都超5-6个db

问题太笼统了

网友:
你们平时这一块前端输入是怎么做的

网友B:
一般像这样的东西  你们前端输入是怎么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像这样的东西  你们前端输入是怎么做的

根据不同的设计要求和特点,不同的电路方案不同的控制芯片设计上有区别,应该说一下自己的具体方案大家好建议。

网友:
前端一般加防护电路设计,输入过压,大电流输入过流保护,汽车电池过压保护等等

为了进行保护,防止异常情况下大电流导致电路烧毁,需要在最前端加保险丝,这里主要选择保险丝的注意额定电压、额定电流
防止前端浪涌,压敏电阻等等,

辐射和传导不过,需要关注脉冲群、传导骚扰等特性,
防护电路的设计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需要经过大量的试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不同的设计要求和特点,不同的电路方案不同的控制芯片设计上有区别,应该说一下自己的具体方案大家好 ...

有个TI 的《汽车宽VIN至负载点电源前端电路保护参考设计》
是英文版的,参考一下

网友:
主要是加低通滤波组件来抑制EMI,不过应用方的电路设计也有讲究,本身不能成为EMI辐射噪声源,那样的话,加滤波很难杜绝。楼主没有提供具体的设计信息和超标信息,所以只能大致说说原则,无法具体分析。

网友:
测试的频率范围大概是0-30Mhz

网友:
18年无线充电变得很火爆,越来越多的整车厂有车载无线充电的需求。想进入这个市场,需要好的方案。本文介绍的方案平台,包含硬件参考设计,软件例程,加上周立功完善的技术支持,能让您的无线车充设计变简单。
一、什么是Qi标准

Qi是Wireless Power Consortium(WPC)无线充电联盟制定无线充电设备的全球标准之一。目前WPC在商业推广中的Qi标准目前已有240家会员公司,包括TI、NXP、微软、松下、Apple、三星、高通、海尔、宜家等等。
从上游芯片厂商设计的芯片,到各类产品公司多样化的产品;再到家居、汽车等终端应用,一起构建了Qi标准的完整生态链环境...
详情请关注IND4 汽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