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库怎么转成pads库?

楼主:
求助,怎么才能把orcad的原理图库转成pads power logic的原理图库?

网友A:
如何两个软件的原理图文件会转
库文件可以在原理图中生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何两个软件的原理图文件会转
库文件可以在原理图中生成

现在就是手头没有对应原理图文件,只有库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就是手头没有对应原理图文件,只有库文件

可以把需要的库做成一个原理图模样的图,再转

或者干脆就在pads软件中画库,其实很快,主要是集成电路芯片库,
常用的电阻电容电感等常规器件库,也很好找,更容易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