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变频电源IGBT损坏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
中港扬盛的变频电源的内部的重要部件有IGBT模块、冷却风扇、滤波电容、隔离变压器等重要部件,都是采用的原装进口。在长时间的使用下,内部的零件就会造成磨损,也会给变频电源内部元器件造成损坏,其中IGBT是非常脆弱的部件,非常容易损坏。经常会有客户反映说IGBT损坏的,但他们就是不知道原因。那么IGBT损坏的原因到底是哪些方便呢?
变频电源在正常使用的过程中,内部散热风扇损坏或散热片散热不良时将导致IGBT发热,从而使IGBT损坏。或者受电网波动、雷击等原因的影响使得它所承受的应力更大,所以IGBT的可靠性直接关系到变频电源的可靠性。所以,在选择IGBT模块时除了要作降额考虑外,对IGBT的保护设计也是变频电源设计时需要重点考虑的一个环节。在进行电路设计的时候,应针对影响IGBT可靠性的因素,正确的地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变频电源IGBT是发热最严重的,非常容易烧坏,所以一般在安装的时候,IGBT下面都会装有散热片,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帮助IGBT散热,减少损害。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18157703343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总的来说   应该是散热不良   热损坏  是个普遍现象    解决好 估计就是需要全面仿真   估算好最佳功耗,,,能上点图就有说服力了

网友:
我经历过一次IGBT炸掉的事例,检查电路并没有短路,也没有违规操作,上电发出两声异响,当时并没有注意,有十分钟吧,突然碰的一声爆炸了,返回供货厂家检修,说是IGBT虚焊了,我觉得既然不是过流,那是由于什么原因导致它由于受热膨胀炸裂的呢?现在具体原因还是不了解

网友:
还好不玩高压,吓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