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波特率设定有什么规则么,为什么是2400,9600,19200......

楼主:
串口波特率设定有什么规则么,为什么是2400,9600,19200......,就像下面这个表中的波特率所需值,为什么是这些取值?是波特率取值有什么规则么?

网友A:
是不是转换速度什么的  。。。。。

网友:
没有规则 只是兼容而已

对于soc设计开发的,任何波特率都可以设

网友:
这是历史传承的结果,记得以前说过,再大致说一下吧。
波特率的概念源自电传打字机,早期的电传没有统一标准,不同厂家的产品多有不同。最早的电传速率是整数,比如50bps、100bps等,但为了加强竞争体现自己产品的速度优势,厂家开始推出非整数的波特率,只要数字比对手的大就好,于是出现了75bps、110bps之类的数。后来,机械电传进化到电子式电传,波特率最终也得到统一,那就是300bps。到了计算机时代,早期计算机都是个头很大的大型设备,为了便于更多人使用就发明了串口,计算机串口用于远程连接电传打字机输入程序和输出运算结果,自然要以电传的波特率为准。于是300bps就成为计算机串口的基础波特率,更高的速度就在300bps基础上每次乘以2,从此形成了计算机串口波特率的标准。
比尔·盖茨在中学时期学习计算机编程时就使用过电传打字机与计算机远程连接,那是1960s的事,盖茨在其1990s出版的自传《未来之路》中讲过那段往事。

网友B:
关于这个问题,我之前发过一个帖子为什么在单片机串口通信时,经常选用11.0592MHz的晶体?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645940-1-1.html

从这个帖子里面,可以知道大致的原因

网友:
电传打字机的历史悠久,由自动电报机发展而来。实用电传的发明人是法国人让·莫里斯·埃米尔·波特(1845-1903),所以用来描述串行数据通迅率的波特率单位用的是波特的姓氏来命名。有关电报、电传之类的有趣历史故事不妨去听听maychang讲述的趣味电子史话系列节目——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9944-1-1.html(通迅技术发展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这个问题,我之前发过一个帖子为什么在单片机串口通信时,经常选用11.0592MHz的晶体?
http://bbs.eew ...

对,在那个帖子的跟帖中也说过这个问题,不过该帖楼主帖给的答案可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转换速度什么的  。。。。。

是传输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规则 只是兼容而已

对于soc设计开发的,任何波特率都可以设

嗯,不太了解SOC,我整stm32,SOC跟stm32差不多么

网友D:
这个截图是那个文档里的?

网友:
也就是说,是是设计者根据早起产品特性设计的,并继承下来的规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截图是那个文档里的?

stm32中文参考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