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开发实录(5)

楼主: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tiankai001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msp430单片机开发实录(5)

现象:
调试msp430f6723单片机的时候,总是会出现静态电流大(比正常值大100uA左右)的问题,检查了程序和电路,都没有发现问题。

试验:
确认程序和电路没有问题。于是就采用比较笨的办法,先把程序全部屏蔽,端口按照正确状态进行初始化配置,然后每次恢复一部分程序,观察每添加一部分程序后的电流情况,最后发现是AD转换部分时出现的电流异常。核对AD转换的电路,端口配置,程序、寄存器配置,都没有发现问题。
试着关闭AD转换程序,发现电流仍有异常,此时端口配置为普通I/O口,端口方向为输入,干脆把端口设置为输出高电平,发现电流正常了。设置为输出低电平电流也正常,只要把端口设置为输入口,电流就不正常。(端口为P1.0)
因为该端口是使用的AD转换通道,不能改用普通I/O口。再看MSP430F6723单片机的端口功能,发现P9口也有部分AD转换通道,于是将P1口这一路AD转换通道换成P9口的AD转换通道,而将P1口这路AD通道设置为普通的I/O口,方向为输出,电流正常了。

验证:

原因找到,P1.0和P1.1这两个口对应的两路AD转换通道不能用,一用就会出现电流异常。(试过平时将这两路AD设置为普通I/O,输出方向,使用时再切换到AD功能和输入方向,但是切换后需要等待较长时间才能采集到稳定、准确的电压,时间的延长导致功耗增加,所以此方案不可选)。

备注:
针对此问题,问过TI的客服,它们也解释不清,查阅所有的相关手册,没有此类说明。也可能是我的错误,但是目前的情况是换成P9口的AD通道后,一切都正常。所以我认为是这款单片机的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帖子,谢谢分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