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8电路求助

楼主:
请朋友们分析下这个模拟量采集的原理?

网友A:
图中各电阻数值可能有错误。
另外,一级放大(增益仅1.2倍)之后又跟一级跟随器,输出又串联1千欧电阻,不明白作者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中各电阻数值可能有错误。
另外,一级放大(增益仅1.2倍)之后又跟一级跟随器,输出又串联1千欧电阻,不明 ...

原来同事留下的,没有留下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同事留下的,没有留下设计

既然如此,那就不必理会这个电路。如果是需要使用模拟量采集电路,根据现在的实际要求自己重新设计吧。

网友:
模拟量采集的运放前端电路通常都是缓冲放大器,楼主根据实际需要自行设计就是。另,运放电路一定要按规矩画,不能如楼主图那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图中各电阻数值可能有错误。
另外,一级放大(增益仅1.2倍)之后又跟一级跟随器,输出又串联1千欧电阻,不明 ...

最左边电阻真是40欧的话,说明信号带载能力还不错,射随器后面负载虽然不轻,但绝对比40欧轻得多。
运放白白浪费,楼主那个前同事跟老板肯定有仇

网友:
除非需要一个1.2倍的电压增益

网友:
感觉跟随要放到前面,放大放后级,而且楼主没有放大,参数不对吗

网友:
电阻参数应该i是乱填的   应该以实际为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左边电阻真是40欧的话,说明信号带载能力还不错,射随器后面负载虽然不轻,但绝对比40欧轻得多。
运放 ...

大神,“射随器后面负载虽然不轻,但绝对比40欧轻得多。运放白白浪费” 这句话没看懂,能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神,“射随器后面负载虽然不轻,但绝对比40欧轻得多。运放白白浪费” 这句话没看懂,能详细点吗?谢谢 ...

OUT1(1脚)到地的阻抗是40欧(运放两输入端“虚短”),即使考虑到3脚对地阻抗,也没有多大,至少比OUT2(7脚)串接的电阻1千欧要小得多。所以说射随器(指5、6、7脚这个运放构成的电压跟随器)没有用,浪费了半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OUT1(1脚)到地的阻抗是40欧(运放两输入端“虚短”),即使考虑到3脚对地阻抗,也没有多大,至少比OUT2(7脚 ...

明白了,谢谢!

所以说,我们最后一级运放,都不要串太大电阻(要驱动能力强的时候),可以这样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明白了,谢谢!

所以说,我们最后一级运放,都不要串太大电阻(要驱动能力强的时候),可以 ...

要求“驱动能力强”,其实就是要求输出阻抗小。该电路第一个运放(1/2/3脚)本身施加了相当强的负反馈,输出阻抗已经很小(小于1欧姆)。第二个运放(5/6/7脚)接成跟随器,增益为1,输出端却串了1千欧电阻,反而使输出阻抗增加到很大数值。
第二个运放,完全可以不用。比用上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