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232外接4M晶振无法起振

楼主:
小弟是菜鸟一枚,正在用MSP430F1232开发低功耗无线传输项目,程序执行到时钟初始化这个函数总是出现问题,进入调试运行的时候,用万用表测量晶振的两个脚电压分别是1.8V1.2V左右,不知道是不是程序写得有问题?附上电路图和时钟部分函数如下:

网友A:
时钟配置寄存器里要选择高速晶振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时钟配置寄存器里要选择高速晶振模式

你看这样配置可以么?选择了XTS=1,高速模式

void InitClk()
{
  unsigned int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P1DIR |= 0x12;                            // P1.1 and P1.4 outputs
  P1SEL |= 0x10;                            // P1.4 SMCLK output

  //BCSCTL1 &= ~XT2OFF;           // XT2on
  BCSCTL1 |= XTS;                 //set XTS is 1.

  //BCSCTL1 = CALBC1_1MHZ;
  //DCOCTL = CALDCO_1MHZ;
  do
  {
      IFG1 &= ~OFIFG;               // 清除晶振失效标识位
      for (i = 0xFF; i > 0; i--);   // 延时等待晶振起振
  }
  while ((IFG1 & OFIFG));       //检测晶振失效标志

  BCSCTL2 |= SELM_2 + SELS;     // MCLK = SMCLK = XT2 (safe)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这样配置可以么?选择了XTS=1,高速模式

void InitClk()
{
  unsigned int i;
  //WDTCTL = WD ...

我看你输出了MCLK,可以测试一下输出的频率对不对,具体配置那个寄存器,这个要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