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 生成光绘的疑问

楼主:
1芯积分
请教各位,生成光绘时,中间两项可以不加吗(如图所示)?画封装时、画板子时,这两个Subclads没添加任何信息。

网友:
楼主所述“光绘文件”即Gerber 文件
在电子设计行当称Gerber 文件,在 PCB 制造业又称为光绘文件
如说gerber文件,坛子里知道的人多些

网友A:
package geometry是装配丝印层
提取丝印时有用,最好勾上
BOARD GEOMETRY/SILKSCREEN_TOP是顶层阻焊层
建议勾上

网友:
最好发板前和自己联系的制板长家联系确定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ckage geometry是装配丝印层
提取丝印时有用,最好勾上
BOARD GEOMETRY/SILKSCREEN_TOP是顶层阻焊层
...

网友:
橘色颜色字表示可选择层

网友:
可选的原则是:1.需要开窗与否的阻焊层即是铺绿油,是否允许焊接,自己选择
2.加焊层是用于刚网的上锡的层,主要是贴装器件,一般现在贴装器件比较多,建议勾选。
3.丝印层看设计者是否愿意显示什么,根据情况勾选

网友:
你可以单独打开PACKAGE GEOMETRY或者BOARD GEOMETRY  看看有没有阻焊,没有的话 可以不选。有的话,看看对你后期有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