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Bone Black设计:迟来4年的掌机实现(FC、世嘉、GBA)

楼主:
      14年设计的扩展板(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0975-1-1.html)最初是为了搞一个掌机模拟器来玩玩,但是当时驱动没有调好,再加上理解不到位,始终没有实现啊!最近有时间了,在网上检索发现了一篇文章:访问了他的Github:https://github.com/bear24rw, 将用得到的源码fork到自己的账户下,在他移植开发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最终实现了三款模拟器在我的开发板上的运行和测试:

        执行make前一定要修改系统时间。因为电路板没有添加RTC模块,每次开机时时间都会重置,直接执行make的话,会出现:
make[1]: warning:  Clock skew detected.  Your build may be incomplete.的提示,就是因为系统时间可能比文件的修改时间还要早。make是靠文件时间的先后决定某个文件是否需要编译的,所以不先修改系统时间的话基本上一定会导致make不完全。
修改系统时间的方法:执行:
date 0918141618.30

1、首先是fc模拟器:FCEUX(支持nes ): https://github.com/bear24rw/gamingcape_fceu
      这里用到了scons这个编译工具,scons的安装是基于python的,所以按顺序整个安装过程分三步:下载Python,用Python安装scons,用scons安装fceux。最新官方的SDK文件系统中支持python,所以python不必安装。
     安装scons:到官网(http://www.scons.org)下载下来以后在电路板上解压安装,我安装的版本为“scons-2.3.0”,cd到scons所在目录执行:
   python setup.py install稍等一段时间,终端会显示编译安装完成,此时电路板上就支持scons工具了。接下来就要利用scons编译FCEUX模拟器:cd到fceux所在目录执行:scons等待20分钟或更长(在电路板上编译程序感觉就是慢),编译完成后在scons所在目录/src/目录内会生成可执行文件fceux,就是我们要的模拟器。将此文件拷贝至 /usr/bin下,就可以在任意目录下执行命令打开游戏,比如:fceux -fullscreen 1 -xres 320 -yres 240 -bpp 32 -sound 1 --volume 250 Snow\ Bros.nes具体打印:
具体执行效果:运行的是雪人兄弟

此处介绍的流程为我已经完成SDL库文件的编译的基础上,话说最坎坷的过程就是编译这个SDL,嵌套了好几个工具的编译:
SDL(Simple DirectMedia Layer)是一个自由的跨平台的多媒体开发包,适用于 游戏、游戏SDK、演示软件、模拟器、MPEG播放器和其他应用软件。
  基于SDL库目前已提供丰富的函数库,非常方便开发者使用。常用的如下:
    1、SDL_Image:提供显示多种格式的图像显示接口,它支持bmp,png,jpeg,gif,tiff等.
    2、SDL_Draw:提供画点线圆等几何图形的接口.
    3、SDL_ttf:提供显示TTF文字的接口.
    4、SDL_mixer:提供播放各种声音文件的接口.
    5、SDL_net:提供网络通信的接口.
1、SDL的移植
  下载地址 http://www.libsdl.org/download-1.2.php 。使用版本:SDL-1.2.15.tar.gz。
1.1配置
./c./configure --prefix=/home/anananjjj/sdl_arm --disable-pulseaudio--disable-video-nanox \-disable-video-qtopia --disable-static --enable-shared--disable-video-photon --disable-video-ggi \--disable-video-svga--disable-video-aalib --disable-video-dummy --disable-video-dga --disable-arts\--disable-esd --enable-alsa --enable-video-x11 --disable-nasm --enable-joystick--enable-input-tslib \-enable-video-fbcon --host=arm-linux-gnueabihf3

关键参数解释
   --enable-input-tslib #支持tslib 触摸屏
   --disable-x11 --enable-video-fbcon #关闭X11支持,打开framebuffer LCD输出
   --disable-alsa #音频使用oss,如果使用--enable-alsa,必须先编译alsa-libs
   --host=arm-linux #使用arm-linux-gcc编译工具.
   --prefix=$PWD/../../output/arm_linux #SDL安装目录
   --disable-joystick #去掉游戏杠支持
CPPFLAGS,LDFLAGS主要是为 --enable-input-tslib准备。否则在依赖文件里(.libs/libSDL.lai)会采用 dependency_libs=' -lm/usr/local/lib/libts.la -ldl -lpthread'这样在ARM版明显错误。如果对触摸屏输入不敏感,可以直接 --disable-input-tslib
而-liconv因为在扫描目录也有libiconv,这样自动加入依赖。以免编译其它SDL依赖库出错。
我自己碰到的错误具体过程:
编译fau的时候报错:X11
      所以要重新编译SDL:enable-video-x11
这里编译报了错误,提示没有joystick的定义,所以必须加enable-joystick

下载libX11进行编译:

./configure --prefix=/home/anananjjj/libX11_install --host=arm-linux-gnueabihf
make
错误: X11/Xtrans/Xtrans.h: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下载xtrans-1.2.7.tar.bz2,解压到src目录中,然后使用以上同样的方法配置和安装xtrans。
./configure --prefix=/home/anananjjj/libX11-1.5.0 --host=arm-linux-gnueabihf

make
make install
然后,继续编译libX11即可解决此问题。

又出现错误:

X11/extensions/XKBproto.h: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下载kbproto-1.0.6.tar.bz2,解压到src目录中,然后使用以上同样的方法配置和安装xbproto。
./configure --prefix=/home/anananjjj/libX11-1.5.0 --host=arm-linux-gnueabihf

make
make install
然后,继续编译libX11即可解决此问题。

3.6 X11/extensions/XI.h: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下载inputproto-2.2.tar.bz2,解压到src目录中,然后使用3.2同样的方法安配置和安装inputproto。
./configure --prefix=/home/anananjjj/libX11-1.5.0 --host=arm-linux-gnueabihf

make
make install

然后,继续编译libX11即可解决此问题。

出现错误: xcb/xcb.h: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下载libxcb-1.8.1.tar.bz2,解压到src目录中,然后使用同样的方法配置和安装libxcb。在配置libxcb的过程中,会出现以下分支错误
No package 'xcb-proto' found
    下载xcb-proto-1.7.1.tar.bz2,解压到src目录中,然后使用同样的方法配置和安装xcb-proto。
    然后,继续配置libxcb即可解决此问题。但是编译时还提示错误:
先执行:
./configure--prefix=/home/anananjjj/libxcb-1.9.1 --host=arm-linux-gnueabihf

make
make install

exportPKG_CONFIG_PATH=/home/anananjjj/libxcb-1.9.1/lib/pkgconfig

./configure--prefix=/home/anananjjj/libX11-1.5.0 --host=arm-linux-gnueabihf

make
make install

接着出现错误:  X11/Xauth.h: No suchfile or directory
    在编译libxcb时,提示这个错误。下载libXau-1.0.7.tar.bz2,然后使用同样的方法配置和安装libXau。
    完成libXau的安装后,再编译libxcb,此时出现链接错误。
./configure--prefix=/home/anananjjj/libxcb-1.9.1 --host=arm-linux-gnueabihf

make
make install
export LD_LIBRARY_PATH=/home/anananjjj/libxcb-1.9.1/lib
export PKG_CONFIG_PATH=/home/anananjjj/libxcb-1.9.1/lib/pkgconfig
export C_INCLUDE_PATH=/home/anananjjj/libxcb-1.9.1/include

然后,重新编译,libX11!
export LD_LIBRARY_PATH=/home/anananjjj/libX11-1.5.0/lib
export PKG_CONFIG_PATH=/home/anananjjj/libX11-1.5.0/lib/pkgconfig
export C_INCLUDE_PATH=/home/anananjjj/libX11-1.5.0/include

然后将上面的插件库libXau和libxcb重新编译一遍,以保证库文件的全套,否则编译模拟器还是会报错!!,路径为:
./configure --prefix=/home/anananjjj/libX11_install --host=arm-linux-gnueabihf

make
make install
好了,至此,在目录下:/home/anananjjj/libX11_install得到了完整的libX11库文件,这样libX11的交叉编译彻底完成,考入usr的各个目录下可进行工程的编译了!!

然后继续编译SDL并安装即可:
make
make install

至此,将SDL及其部分扩展库安装到/home/horo/arm/software/sdl_arm目录下,将目录下的所有文件拷贝到开发板中。

另外,编译完fceux后,运行还需要注意:交叉编译了SDL后将其动态库放入ARM板中,在运行测试程序员时出现:“No video mode large enough for XXXXX” 错误。
解决办法:
1.首先产看“/etc/fb.modes”文件,看其内容是否为空
   如果为空,运行命令#:fbset
   将会输出类似于以下的内容:

mode"800x480"
    geometry 800 480 800 480 16
    timings 0 0 0 0 0 0 0
    rgba 5/11,6/5,5/0,0/0
endmode

   将这段信息粘贴在/etc/fb.modes中,然后重新运行程序。
Fceux报错,说找不到cal.txt文件,在源代码中搜索,找到了beagleboy.cpp中对cal.txt的描述,需要将cal.txt文件放在home/root目录下!
这个cal.txt文件实际上ADC遥杆的校准值,以保证ADC遥杆能够正常使用!

调整系统声音可使用alsamixer工具

添加板载按键和遥杆的支持:
对于生成的“cal.txt”的方法,是calibrate.c测试文件生成的可执行文件生成的,具体测试程序为: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t fd_x = -1;
int fd_y = -1;
int fd_a = -1;
int fd_b = -1;

int a = 0;
int b = 0;

int raw_joy_x = -1;
int raw_joy_y = -1;

// compensated values
int joy_x = -1;
int joy_y = -1;

// calibration values
int min_x = 0, max_x = 1024;
int min_y = 0, max_y = 1024;
int center_x = 512, center_y = 512;

void get_data() {
         char buf_x[100];
         char buf_y[100];
         char buf_a[100];
         char buf_b[100];

         memset(buf_x, 0, 100);
         memset(buf_y, 0, 100);
         memset(buf_a, 0, 100);
         memset(buf_b, 0, 100);

         int ret_x = read(fd_x,buf_x, sizeof(buf_x));
         int ret_y = read(fd_y,buf_y, sizeof(buf_y));
         int ret_a = read(fd_a,buf_a, sizeof(buf_a));
         int ret_b = read(fd_b,buf_b, sizeof(buf_b));

         if ((ret_x != -1)&&
             (ret_y != -1) &&
             (ret_a != -1) &&
             (ret_b != -1)) {

                   buf_x[ret_x-1]= '\0';
                   buf_y[ret_y-1]= '\0';
                   buf_a[ret_a-1]= '\0';
                   buf_b[ret_b-1]= '\0';

                   raw_joy_x =atoi(buf_x);
                   raw_joy_y =atoi(buf_y);
                   a =!atoi(buf_a);
                   b =!atoi(buf_b);

                   //compensate using calibration data
                   joy_x =(raw_joy_x - center_x) * 1000;
                   joy_y =(raw_joy_y - center_y) * 1000;
                   if (joy_x> 0) joy_x /= (max_x - center_x);
                   else           joy_x /= (center_x - min_x);
                   if (joy_y> 0) joy_y /= (max_y - center_y);
                   else           joy_y /= (center_y - min_y);

                   lseek(fd_x,0,0);
                   lseek(fd_y,0,0);
                   lseek(fd_a,0,0);
                   lseek(fd_b,0,0);
         }

}
void cal() {

         FILE *file;
         file =fopen("cal.txt", "w");
         if (!file)printf("Failed to open cal.txt\n");

         get_data();
         max_x = raw_joy_x;
         max_y = raw_joy_y;
         min_x = raw_joy_x;
         min_y = raw_joy_y;

         printf("Move allaround edge. Press A to start. Press B when finished.\n");
         while (!a) {get_data(); }
         while (!b) {
                   get_data();

                   if(raw_joy_x > max_x) {max_x = raw_joy_x; printf("X: %d %d Y: %d%d\n", min_x, max_x, min_y, max_y);}
                   if(raw_joy_y > max_y) {max_y = raw_joy_y; printf("X: %d %d Y: %d%d\n", min_x, max_x, min_y, max_y);}
                   if(raw_joy_x < min_x) {min_x = raw_joy_x; printf("X: %d %d Y: %d%d\n", min_x, max_x, min_y, max_y);}
                   if(raw_joy_y < min_y) {min_y = raw_joy_y; printf("X: %d %d Y: %d%d\n", min_x, max_x, min_y, max_y);}
         }

         printf("Let go ofjoystick. Press A to start. Press B with finished.\n");
         while (!a) {get_data(); }
         while (!b) {
                   get_data();
                   center_x =raw_joy_x;
                   center_y =raw_joy_y;
                   printf("%d%d\n", center_x, center_y);
         }

         printf("Results.Press A to continue..\n");
         printf("Min X:%d\tCenter X: %d\tMax X: %d\n", min_x, center_x, max_x);
         printf("Min Y:%d\tCenter Y: %d\tMax Y: %d\n", min_y, center_y, max_y);
         printf("Range X:%d\tRange Y: %d\n", (max_x-min_y), (max_y-min_y));
         while (!a) {get_data(); }

         fprintf(file,"%d,%d,%d,%d,%d,%d\n", min_x, center_x, max_x, min_y, center_y,max_y);
         fclose(file);
}

void load_cal() {
         FILE *file;
         file =fopen("cal.txt", "r");
         if (!file)printf("Failed to open cal.txt\n");
         fscanf(file,"%i,%i,%i,%i,%i,%i", &min_x, ¢er_x, &max_x,&min_y, ¢er_y, &max_y);
         fclose(file);
}

int main() {
         fd_x =open("/sys/bus/iio/devices/iio:device0/in_voltage4_raw", O_RDONLY);
         fd_y =open("/sys/bus/iio/devices/iio:device0/in_voltage5_raw", O_RDONLY);
         fd_a =open("/sys/class/gpio/gpio65/value", O_RDONLY);
         fd_b =open("/sys/class/gpio/gpio112/value", O_RDONLY);

         cal();
         //load_cal();

         while (1) {
                   get_data();
                   printf("%6d%6d %6d %6d\n", joy_x, joy_y, a, b);
         }

         close(fd_x);
         close(fd_y);
         close(fd_a);
         close(fd_b);

         return 0;
}

标黄部分为修改的地方,前提为:要将按键在设备数中的配置注释掉,否则系统无法在/sys/class/gpio/目录下加载GPIO65GPIO112
具体:echo “65”> export
echo “112” > export

由于设备树中添加了adc的配置,所以不用执行ADC的初始化
执行
gcc calibrate.c -o calibrate
./calibrate

2、OSMOSE(支持.sms ): https://github.com/bear24rw/gamingcape_osmoseosmose安装比较直接,在文件目录下执行make,就会生成可执行文件osmose。可将工程放入beaglebone板的文件系统中,开始make,
由于已经安装SDL,所以编译会很容易。这里不再赘述:
osmose拷贝至 /usr/bin下,执行
osmose -scale2x Aladdin\ \(UE\)\ \[\!\].sms
运行的是波斯王子:

3、接下来是我最喜欢的模拟器:Visual Boy Advance(版本1.7.2)
最好的GBA模拟器,加入了类似 Winkawaks 记录按键顺序和CPU 态的录像功能,相比 AVI 容量可是很小的~添加了 rewind 支持~修正了 DMA hack 为 Bios 调用 0x2a 添加了简易模拟,添加了增强记忆检测功能.

同样也需要SDL库的支持,下载源代码后可直接编译:
首先配置:
./configure --enable-sdl --enable-c-core --disable-profiling--disable-dev --disable-sdltest --target=arm --build=arm --host=arm--prefix=/home/vba CC=arm-linux-gnueabihf-gcc CXX=arm-linux-gnueabihf-g++
然后执行make
将src/sdl/VisualBoyAdvance拷贝至 /usr/bin下,执行
VisualBoyAdvance rom/XXX.gba
这里我测试的是瓦里奥世界,画面和音质很不错:

编译VisualBoyAdvance 碰到一个很奇葩的问题,就是最开始显示的画面一直是反色的,还以为是版本的问题,结果编译了VisualBoyAdvance 1.8.0后还是这样,无奈去查代码,最后找到在SDL.cpp中代码:
surface =SDL_SetVideoMode(destWidth, destHeight, 16,
                            SDL_ANYFORMAT|SDL_HWSURFACE|SDL_DOUBLEBUF|
                             (fullscreen ?SDL_FULLSCREEN : 0));

  if(surface == NULL) {
    systemMessage(0,"Failed to set video mode");
    SDL_Quit();
    exit(-1);
  }

  systemRedShift =sdlCalculateShift(surface->format->Rmask);
  systemGreenShift =sdlCalculateShift(surface->format->Gmask);
  systemBlueShift =sdlCalculateShift(surface->format->Bmask);

  systemColorDepth =surface->format->BitsPerPixel;
  if(systemColorDepth == 15)
    systemColorDepth = 16;

  if(yuv) {
    Init_Overlay(surface,yuvType);
    systemColorDepth = 32;
    systemRedShift = 11;
    systemGreenShift = 5;
    systemBlueShift =  0;
  }

  if(systemColorDepth != 16&& systemColorDepth != 24 &&
     systemColorDepth != 32) {
   fprintf(stderr,"Unsupported color depth '%d'.\nOnly 16, 24 and 32bit color depths are supported\n", systemColorDepth);
    exit(-1);
  }

#ifndef C_CORE
  sdlMakeStretcher(srcWidth);
#else
  switch(systemColorDepth) {
  case 16:
    sdlStretcher =sdlStretcher16[sizeOption];
    break;
  case 24:
    sdlStretcher =sdlStretcher24[sizeOption];
    break;
  case 32:
    sdlStretcher =sdlStretcher32[sizeOption];
    break;
  default:
    fprintf(stderr,"Unsupported resolution: %d\n", systemColorDepth);
    exit(-1);
  }
#endif

  fprintf(stderr,"Colordepth: %d\n", systemColorDepth);

  fprintf(stderr,"Rmask: %d\n",surface->format->Rmask);
  fprintf(stderr,"Gmask: %d\n",surface->format->Gmask);
  fprintf(stderr,"Bmask: %d\n",surface->format->Bmask);

  fprintf(stderr,"Rmask width: %d\n",sdlCalculateMaskWidth(surface->format->Rmask));
  fprintf(stderr,"Gmask width: %d\n",sdlCalculateMaskWidth(surface->format->Gmask));
  fprintf(stderr,"Bmask width: %d\n",sdlCalculateMaskWidth(surface->format->Bmask));

  if(systemColorDepth == 16) {
   if(sdlCalculateMaskWidth(surface->format->Gmask) == 6) {
      Init_2xSaI(565);
      RGB_LOW_BITS_MASK =0x821;
    } else {
      Init_2xSaI(555);
      RGB_LOW_BITS_MASK =0x421;
}

打印出RGB的值发现:原来默认是的RGB555模式!
运行fbset发现我的是RGB565模式!

这可不行,所以定义了:
surface->format->Rmask=RGB565_MASK_RED;
surface->format->Gmask=RGB565_MASK_GREEN;
surface->format->Bmask=RGB565_MASK_BLUE;

强制转换了一下,重新编译后,画质果然完美了!!声音也是完美!!

具体:
RGB555
RGB555是另一种16位的RGB格式,RGB分量都用5位表示(剩下的1位不用)。使用一个字读出一个像素后,这个字的各个位意义如下:
高字节 低字节
X R R R R R G G G G G B B B B B (X表示不用,可以忽略)
可以组合使用屏蔽字和移位操作来得到RGB各分量的值:
#define RGB555_MASK_RED 0x7C00
#define RGB555_MASK_GREEN 0x03E0
#define RGB555_MASK_BLUE 0x001F
R = (wPixel & RGB555_MASK_RED) >> 10; // 取值范围0-31
G = (wPixel & RGB555_MASK_GREEN) >> 5; // 取值范围0-31
B = wPixel & RGB555_MASK_BLUE; // 取值范围0-31
RGB565
RGB565使用16位表示一个像素,这16位中的5位用于R,6位用于G,5位用于B。程序中通常使用一个字(WORD,一个字等于两个字节)来操作一个像素。当读出一个像素后,这个字的各个位意义如下:
高字节 低字节
R R R R R G G G G G G B B B B B
可以组合使用屏蔽字和移位操作来得到RGB各分量的值:
#define RGB565_MASK_RED 0xF800
#define RGB565_MASK_GREEN 0x07E0
#define RGB565_MASK_BLUE 0x001F
R = (wPixel & RGB565_MASK_RED) >> 11; // 取值范围0-31
G = (wPixel & RGB565_MASK_GREEN) >> 5; // 取值范围0-63
B = wPixel & RGB565_MASK_BLUE; // 取值范围0-31
#define RGB(r,g,b) (unsigned int)( (r|0x08 <<11) | (g|0x08 << 6) | b|0x08 )
#define RGB(r,g,b) (unsigned int)( (r|0x08 <<10) | (g|0x08 << 5) | b|0x08 )

该代码可以解决24位与16位相互转换的问题。

OK!至此我几年前的一个未完成的东西算是有个比较好的收尾!!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anananjjj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这个可以有,、很给力

网友A:
厉害,一个项目坚持了这么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厉害,一个项目坚持了这么久

哈哈,想起了以前校园岁月

网友:
真的太好的资料啦,谢谢分享啊。收藏啦。

网友:
这个  好东西   用个 再好一点的外壳 估计就NB 了

网友:
可以可以,修成正果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想起了以前校园岁月

在哪发展?做哪块开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哪发展?做哪块开发?

在北京呢,目前在一家公司做底层驱动。

网友C:
看头像,感觉我好像认识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头像,感觉我好像认识你

哎?真的么?这头像好像是我四年前的了

网友:
在分享些其他好的设计吧,期待中,

网友:
无回帖,不论坛

网友:
好东西,总是值得欣赏和回味的,期待楼主更多分享啊。

网友:
好帖子回头我也折腾一下,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