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将汇编转化为C语言

楼主:
汇编源程序:
          ST         BIT       P3.0
          OE         BIT        P3.1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30H
MAIN:    CLR        P2.0
CLR        P2.2
LCALL    DELAY
CLR       ST
SETB      ST
CLR       ST
LCALL    DELAY
SETB      OE
MOV       P1,#0FFH
MOV       A,P1
CLR       OE
          CLR      C
          SUBB      A,#67H              ;报警值
          JNC       ALERM
SJMP      MAIN
ALERM:    SETB     P2.2
  SETB    P2.0
MOV      R4,#255
         DJNZ      R4,$
         CLR       P2.0
         MOV       R5,#255
         DJNZ      R5,$
         SJMP      ALERM
DELAY:   MOV      R2,#250
AA:   MOV      R3,#255
         DJNZ     R3,$
         DJNZ      R2,AA
         RET
         END

网友:
//汇编源程序:
//ST         BIT       P3.0
//OE         BIT        P3.1

// KEIL C51 中的头文件,其它的自己调整
#include "reg51.h"

void delay();

// 位定义,KEIL C51 专用方式
sbit ST = P3^0;
sbit OE = P3^1;

sbit P20 = P2^0;
sbit P21 = P2^1;
sbit P22 = P2^2;
sbit P23 = P2^3;
sbit P24 = P2^4;
sbit P25 = P2^5;
sbit P26 = P2^6;
sbit P27 = P2^7;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30H
//MAIN:
int main()
{
        unsigned char tempA;

        while(1)
        {

        //        CLR        P2.0
        //        CLR        P2.2
                P20 = 0;
                P22 = 0;
        //        LCALL    DELAY
        //        CLR       ST
        //        SETB      ST
        //        CLR       ST
                delay();
                ST = 0;
                ST = 1;
                ST = 0;
        // LCALL    DELAY
        // SETB      OE
        // MOV       P1,#0FFH
        // MOV       A,P1
        //        CLR       OE

                delay();
                OE         =         1;
                P1         =         0xFF;
                tmpA         =        P1;
                OE        =        0;

        // CLR      C
        // SUBB      A,#67H              ;报警值
        // JNC       ALERM
        // SJMP      MAIN
                if(tmpA >= 0x67)        // 忘记了很多汇编,大于或小于自己改
                {
                        unsigned char i;
                        while(1)
                        {
                                // ALERM:    SETB     P2.2
                                // SETB    P2.0
                                P22 = 1;
                                P20 = 1;
                                // MOV      R4,#255
                                // DJNZ      R4,$
                                // CLR       P2.0
                                i = 255;
                                while(--i);
                                 P20 = 0;
                                // MOV       R5,#255
                                // DJNZ      R5,$
                                i = 255;
                                while(--i);
                                // SJMP      ALERM
                        }
                }
        }

}

void delay()
{
// DELAY:
//         MOV      R2,#250
// AA:
//         MOV      R3,#255

//         DJNZ     R3,$
//         DJNZ      R2,AA
// RET
        unsigned char t2,t3;
        t2 = 250;
        while(--t2)
        {
                t3 = 250;
                while(--t3);
        }
}

//END

网友:
看懂后自己写,不能自动转的吧

网友:
靠工具转化是不行的,只能在读懂原汇编程序的基础上重新用C编写,或者弄清楚具体的应用需求,直接用C编写。当然,之前的必备功课是先掌握C语言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