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用PLC控制空调

楼主:
两个温度模拟量;四个开关量,其中三个按钮,一个压力保护开关量,温度可在触摸屏设置,使用PID,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你应该先提出自己的具体方案,问题需要细化,而不是求现成。渔是授的,鱼则是售的。

网友:
你想直接让别人从选型,到接线,到梯形图都给你弄好吗?估计困难。
其实你的需求蛮简单的,你应该也知道一点PLC的知识,试着自己来做,碰到问题后再来论坛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