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52840 DK测评】完善自定义服务-发送数据

楼主:
前言

上一篇文章简单介绍了如何添加自定义的BLE服务,结合官方demo,我想你应该会有更深刻的理解。这里的UUID为128位,你可以尝试将其改为16位,看看会有什么变化。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完善自定义的服务,最终实现的功能是按下开发板(从机)的按键,开发板通过蓝牙发送数据给手机(主机)。

完善代码

首先需要添加发送数据功能。如下

uint32_t ble_key_state_data_send(ble_key_state_t * p_key_state,
                           uint8_t   * p_data,
                           uint16_t  * p_length,
                           uint16_t    conn_handle)
{
    ret_code_t                 err_code;
    ble_gatts_hvx_params_t     hvx_params;
    ble_key_state_client_context_t * p_client;

    VERIFY_PARAM_NOT_NULL(p_key_state);

    err_code = blcm_link_ctx_get(p_key_state->p_link_ctx_storage, conn_handle, (void *) &p_client);
    VERIFY_SUCCESS(err_code);

    if ((conn_handle == BLE_CONN_HANDLE_INVALID) || (p_client == NULL))
    {
        return NRF_ERROR_NOT_FOUND;
    }

    if (!p_client->is_notification_enabled)
    {
        return NRF_ERROR_INVALID_STATE;
    }

    if (*p_length > BLE_KEY_STATE_MAX_DATA_LEN)
    {
        return NRF_ERROR_INVALID_PARAM;
    }

    memset(&hvx_params, 0, sizeof(hvx_params));

    hvx_params.handle = p_key_state->tx_handles.value_handle;
    hvx_params.p_data = p_data;
    hvx_params.p_len  = p_length;
    hvx_params.type   = BLE_GATT_HVX_NOTIFICATION;

    return sd_ble_gatts_hvx(conn_handle, &hvx_params);
}

注意这里首先要判断是否有连接,然后判断是否使能了notify,否则服务器(从机)不知道将数据发往哪里。 然后在bsp_event_handler函数中,添加按键对应的操作,如下代码:

static void bsp_event_handler(bsp_event_t event)
{
    ret_code_t err_code;
    static uint8_t key1_state=0x00;
    uint16_t len = 1;
    switch (event)
    {
        case BSP_EVENT_KEY_0:
            do{
                key1_state = 0x01;
                err_code = ble_key_state_data_send(&m_key_state,&key1_state,&len,m_conn_handle);
                if ((err_code != NRF_ERROR_INVALID_STATE) &&
                    (err_code != NRF_ERROR_RESOURCES) &&
                    (err_code != NRF_ERROR_NOT_FOUND))
                    {
                        APP_ERROR_CHECK(err_code);
                    }
            } while (err_code == NRF_ERROR_RESOURCES);
        break;
        ......
        ......

这里BSP_EVENT_KEY_0对应开发板上的Button1,当Button1按下时,将调用ble_key_state_data_send函数,发送数据0x01,长度为1个字节。

调试

编译、烧录并运行,LED1开始闪烁,表明程序运行正常。打开lightblue,连接开发板,使能notify。如下图:

图1
此时按下Button1,手机立即收到了0x01,与期望的一致。但是过一会儿,手机显示断开连接。如下图:
图2
再看一下开发板,LED1仍然常亮,代码似乎卡住了。 检查一下代码,未发现异常,log中也未显示异常,看来只能跟踪调试一下。这里使用SES调试,重复之前的操作,发现程序跑飞了。在发送数据的代码处打断点,最终发现在on_hvx_tx_complete函数的最后一行,会调用p_key_state->data_handler(&evt);而在services_init()函数中,data_handler被初始化成了NULL。由于这里发送完数据后,不需要执行其它操作,所以初始化的时候设置为了NULL。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的方法是注释掉这段代码,不进行回调。或者是在初始化的时候,给data_handler分配一个有效的回调函数地址。 再次编译、烧录并运行,按下按键,数据发送成功,再次按下按键,手机再次收到数据,如下图:
图3

总结

通过本篇和上一篇文章的介绍,我们完成了一个自定义BLE服务的添加,并实现了从机往主机的数据发送。在此基础上,你可以尝试实现主机往从机的数据发送,具体实现可参考SDK中的ble_app_uart例程。下一篇文章将带大家了解一下BLE Mesh。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jj1989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积累学习一下下了

网友:
挺好的,谢谢分享!期待你的大作 !有问题在论坛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