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67 ADC自校准的问题

楼主:
我写了个STM32F767 AD 采样的程序,结果采样值波动比较大。
有人说要运行自校准程序。我在库里没找到ADC自校准程序。
请问这个该怎么办呀?谢谢!

网友A:
不了解STM32,采样值波动较大,先确定电路没问题,也有可能是你程序的原因,采样周期短,寄存器配置不合适,都会引起这种问题。还有就是取平均值,多采几次,去掉最大值和最小值,求平均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了解STM32,采样值波动较大,先确定电路没问题,也有可能是你程序的原因,采样周期短,寄存器配置不合适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