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LM3409使用问题

楼主:
问题1:LM3409,24V->7V正常,24V->7V不正常

按照datasheet中的参考电路(如贴中电路所示),我采用LM3409MYX芯片设计了一块驱动板,原理图跟
上图一样。设计电压输入为24V,负载只接一只LED灯,规定开路输出电压VO=7V,最大输出电流135mA,设定
ΔiLED=40mA,fSW=500KHZ。元器件选型如下:C1=0.1UF(50V), C2=0.1UF(50V), C3= 470PF(50V),C4=1UF(16V),
L1=220UH, R1=14K, R2=6.98K,R3=49.9K,R5=250K可调, D1为SR560,Q1为ZXMP7A17。
  实验发现,当输入电压为12V时,输出电流符合设定,且各方面都正常。但是输入电压为24V时,发现即使
3409的管脚EN为低电平(3409不使能)也有输出电流,且输出恒为74mA左右,置EN为高后,电位器调节不起作
用。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输入电压6V-42V应该都可以的,电容问题?电感问题?输入输出电压差太大?
  麻烦尽快给点建议,很急的~~~谢谢

回答:C4有可能影响电流采样,见数据手册14页右半第四段,所以也不宜过大。
就目前您的测试来看可能还是C4取值的问题,如果没有合适的电容可以串联两个1u16V的暂时试一下。
实在不行,只能先把输入的24V转为12V,这样VGS的压降也不大,可能更好一点。
正常情况下Q1导通时VGS的压降应该是6V,和供电电压无关。
回答:
如果您之前不是找TI代理商购买的话,建议您重新购买芯片验证,始终觉得芯片存在质量上的问题。 另外之前有个问题回复错误,VCC电压定义是:VIN pin voltage - VCC pin voltage ,The LM3409/09HV contains an internal linear regulator where the steady state VCC pin voltage is typically 6.2V below the voltage at the VIN pin.  即实际上C4的电压是6.2V左右, VCC电压实际上是Vin减去6.2V.  所以您之前测试到的VCC电压是正常的。
附件是TI(原国半)在中国是代理商,其中只有e络盟可以小批量购买(只买几片).

是的,C4耐压应该是够的,抱歉和之前一个问题搞混了。
之前你提到“EN为低电平时PGATE引脚的电平为2.58V,为高电平时为3.5V。”由于驱动的供电轨分别为VIN和VCC,所以PGATE存在漏电通路。
追问:PGATE存在漏电通路是芯片LM3409的问题吗?还是需要加一些外围电路防止漏电?如何防止漏电(防漏电电路怎么设计)?
回答:这个代表芯片的PGATE控制出现问题,是芯片问题,所以才让你重新购买芯片确认。
问:非常感谢您的帮助!下一步会重新买芯片做下实验。最后再确认一下,EN管脚悬空会不会造成PGATE漏电呢?
因为前面的实验EN管脚要么悬空接高电平,另外我还发现上电瞬间负载LED灯会偶尔闪烁一下,这估计也应该跟漏电有关~
EN的功能是大于1.74V启动芯片,小于0.5V关断芯片,因为芯片内部没有上拉电阻的设计,所以没有悬空的应用。从您的描述看EN电路已经异常了,这个确有可能引起PGATE异常。
如上图所示,我是利用光耦NEC2501来控制LM3409的关断。VIN为输入电压(12V)。理论情况下,IO口为高时,光耦3、4脚导通,即LM3409的EN为高,LM3409工作。IO口为低时,光耦3、4脚不导通,即LM3409的EN为为悬空,LM3409不工作。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当IO口为低时,LM3409有时也是工作的,就是存在漏电的情况。我把D3去掉问题还存在。不知道如何解释。
回答:你的这个这个控制不是很好,原因在于EN的控制并不符合大于1.74V启动芯片,小于0.5V关断芯片。
当IO输入高,光耦输出导通,EN上会获得分压,此电压大于1.74V,芯片工作正常。
当IO输入,光耦理论输出不导通,但是二极管都存在漏电流特性,除非这个漏电流在R12和二极管上产生的电压小于0.5V, 可满足EN低控制,如果完全没有漏电流,相当于输出开路,EN悬空,并不能达到EN输入低控制。

建议你直接用高低电平控制ON/OFF看一下效果。
其次之前提到的上电瞬间负载LED灯会偶尔闪烁一下,可能的原因是你的控制芯片在初始化时间IO口电平变化引起的,请确认。
谢谢您!漏电问题解决了
~漏电原因就在于发光二极管D3,把位置换下就可以了。
12V与24V输入下都能工作,但是输出的电流范围不一样。12V输入电压下最大输出电流大些。12V输入下达到了我需求的电流范围。请问正常吗?
再答:
见datasheet:    www.ti.com.cn/.../lm3409.pdf 第六页第三第四图,输入电压与LED电流的关系,输入电压越大,LED电流会略微有所偏高。 所以不同输入电压下,最大输出电流会有所差异,这个差异比较小,请确认你的现象是否反掉了?

网友:
问题2:LM3409恒流源芯片EN引脚的PWM输入功能咨询
LM3409的EN引脚功能说明:
Logic level enable and PWM dimming. Apply a voltage >1.74 V to enable device, a PWM signal to dim, or a voltage < 0.5 V for low-power shutdown

我理解是,可以用单片机的PWM信号引脚直接接到LM3409的EN引脚上,单片机输出0-3.3V占空比、频率可调的PWM信号直接给LM3409的EN端口,从而实现LED的全亮-全暗的调节,请问这样是否可以呢?

回答:是的,可以用EN实现PWM调光。不过亮度是由PWM占空比决定,而不是频率。

问题3:一块板子上有多路LM3409驱动电路

一个板子上有多路LM3409驱动电路,通过PWM波进行输出控制,只接其中1路,工作正常,如果接2路及其以上,每一路都无法正常工作,无论PWM占空比多少,输出都很小。请教各位高手,是何处出了问题?

回答:测试一下是否存在输入电压被下拉的可能,如果是,建议如下。
主电源进去时走线宽一点,同时在输入处增加一个较大的电容,如100uF以上。
到各自LM3409, 芯片也需要足够大的输入电容稳压。

追问:
多谢您的回复!谢谢!我回去试一下!目前是这样的,在板子的主电源输入处,我放了330uf的电容,在LM3409的VIN处没有放大电容,您的意思是在每一个的LM3409的VIN处都放一个大电容,是吗?线宽应该是够的,80mil,接2路及其以上时,每一路的输出最大0.1A,单调每一路正常工作时,输出电流范围为0-2A。突然想到,会不会因为负载内阻太小而出现这个情况,负载内阻为0.1欧,会导致这个情况吗?

答:最好靠近每个芯片附近放一颗小电容,谢谢。
更多回复》》》》》》

网友:
问题4:恒流源芯片,驱动1个LED点亮,并且亮度可调,输出电流最大3A,输入电压24V,降压使用,麻烦帮忙选型,谢谢;
应用是这样的:
单片机通过PWM控制led驱动芯片调节占空比,实现电流变化,占空比是0-100。
此LED的工作电压电流是:电流为3A时电压4.5V,电流为2.5A时,电压4V。
外部输入电压为24V,电流足够。
此恒流源驱动工作温度要求:零下40度到125度或者150度。
引脚外置,非QFN等封装,可手动焊接。
要求恒流源芯片为降压型,输出电流最大可以到3A-4A,输出电流可能设计到2.8A或者3A。单路输出即可。

回答:可以参考LM3409,MOS管外置,输入电压范围6V -- 42V,也有高压版本可以支持到75V的输入电压,支持模拟调光/PWM调光。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PWM输入电路想咨询一下:
如原理图,PWM2,R2 R3 R4  Q2 C5 R1 Q3相关电路,外部PWM引脚是用过STM32单片机引脚输出0-3.3V的PWM信号,所以原理图中的5V是否应该为3.3V?
其他的元件阻值或者MOS管是否需要改变参数?

能否再给回复一下PWM2的电路问题,
建议PWM的电平,与R3上拉电压的电平要匹配,否则上拉电压会通过R3与PWM管脚形成导电通路。
另外,要结合Q3/Q3的VGS导通电平选择合适的上拉/pwm驱动电压。

网友:
问题1的标题有问题吧?LM3409,24V->7V正常,24V->7V不正常,应该是12V->7V正常,24V->7V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