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ox问题。 请问有人用过eBox写的吗?定时器时间怎么设置呢?

楼主:
.H文件如下:

class TIM
{
public:
    TIM(TIM_TypeDef *TIMx);
    void begin(uint32_t frq);       //frq为中断频率,取值1-1000000
    void attach_interrupt(void(*callback)(void));    //中断回调函数
    void interrupt(FunctionalState enable);      //中断使能
    void start(void);
    void stop(void);
    void reset_frq(uint32_t frq);
private:
    void base_init(uint16_t period, uint16_t prescaler);
    void set_reload(uint16_t auto_reload);            //溢出值
    void clear_count(void);          //计数器清除
    TIM_TypeDef *_TIMx;
};

我的代码:
timer3.begin(1);
timer3.attach_interrupt(uart2_sendbuff);
timer3.interrupt(ENABLE);
timer3.start();
频率为1,1秒钟发送一次,代码可用
一秒发送一次太占用CPU,我想3秒钟发送一次,所以我就想改溢出值,但溢出值是在private
区段
里面无法设置,如果把溢出值改到PUBLIC区程序无法运行。  请问我要怎么解决呢?谢谢!

网友:
定义一个变量计数就可以,把自己蠢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