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司机,你们写代码之前会先画流程图吗?

楼主:
如题,以前上学的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画流程图有什么用,一直都是只会跟着视频教程写代码,要不就是复制粘贴别人的代码。从来写不出一点像样的代码,最近在单片机上写了一个很简单的串口接收协议,一开始感觉无从下手,后来想起好像有流程图这么一回事,就试着画了一下,然后思路理清楚了就把代码写出来了。问问各位老司机,你们开始写代码之前会先画流程图之类的东西理清楚思路再动手吗?还是胸有成竹直接写?

网友:
看项目进度了

网友:
最起码心中画一个流程图吧,意思是心中有一个具体的实现方法和详细的流程,不然怎么实现。或者自己纯粹按照别人的意思,一步一步写出来。

网友:
标题是老司机 那不画
如果是新手 建议画
画流程图是对思维的培养和锻炼 有好处 对新手来说这个时间花出去是值得的

小店

网友A:
写程序前的流程图是必须的,有两种方式:一是画出来,这种效果最好。二是打腹稿,这种有一定风险,有可能会忘记。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写程序前先做流程图的习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写程序前的流程图是必须的,有两种方式:一是画出来,这种效果最好。二是打腹稿,这种有一定风险,有可能会 ...

我决定以后都画,这样思路比较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决定以后都画,这样思路比较清晰

思路清晰,这样才能让程序层次清楚,无论是调试还是以后维护,都会受益无穷

网友C:
应该画,可是以前画过,后来就不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画,可是以前画过,后来就不画了

我是体会到好处了,以后应该都会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