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写入速度慢

楼主:
最近在用一款atmel的芯片,他的内部eeprom在第一次写入数据很快,但是后面写入同样位置数据就变得很慢,5K的数据大致要8s左右,感觉不太正常,大家觉得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你是单字节一个个写入的?还是页写?看程序里面有没有延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单字节一个个写入的?还是页写?看程序里面有没有延时

单字节写入,程序没延时。现在主要是纠结第一次写入快,后面写入慢。

网友B:
第二次写的时候把之前写的擦除了吧?

网友:
编程问题,仔细检查代码,注意比较后面的写入跟前面的写入在细节上有何不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二次写的时候把之前写的擦除了吧?

他这个芯片操作很奇怪,从代码上看不出执行擦除命令。对于我的操作每次执行只有这2步while (hri_nvmctrl_get_SEESTAT_BUSY_bit(NVMCTRL));//写入数据需要进行忙检测
SmartEEPROM8[jpeg_header_addr+Index] = data[Index];//测试写入是否成功 数据手册里压根没有说关于擦除的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这个芯片操作很奇怪,从代码上看不出执行擦除命令。对于我的操作每次执行只有这2步while (hri_nvmctrl_ ...

从代码上看不出擦除?那就是没擦除啊,芯片一般情况是没有问题的,怀疑的就是你的代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他这个芯片操作很奇怪,从代码上看不出执行擦除命令。对于我的操作每次执行只有这2步while (hri_nvmctrl_ ...

EEPROM手册不可能没有关于擦除的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EEPROM手册不可能没有关于擦除的说明

官方给我解释了,其实就是他内部拿flash模拟的eeprom有问题,不建议一次性写入大数据。后来不用他eeprom.我直接写flash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