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音箱都在用的TI德州仪器音频芯片应用大揭晓。

楼主:
音频市场,目前最热门的产品莫过于是智能音箱了,智能音箱是一种使用语音输入,经过音响内部主控或者云端的处理系统处理之后与用户产生交互的产品。那么其收音效果就会对其语音识别的准确度造成一定的影响。同时它还是个音响,那么它的音频回放功能也同样重要。一起来看看目前市面上主流的智能音箱产品都用到TI德州仪器的哪些芯片吧。

1、亚马逊Echo Show
Echo Show是亚马逊的一款智能音箱,亚马逊在这款产品的正面配备了一块超大触摸显示屏,对智能音箱行业而言这是一次革命性的突破。

Amazon亚马逊Echo Show采用TI德州仪器 ADC3101模数转换器,用于处理麦克风收集到的音频信号,支持立体声输入,支持miniDSP,信噪比达到92dB,低功耗。共有4颗。
总结:配备了英特尔Atom x5-Z8350处理器,性能强大,随之搭配的是三星的8GB eMMC闪存和镁光的RAM颗粒,还有德州仪器的音频处理芯片,用料豪华;内置两个杜比立体声音响,让用户在房间每个角落都能听见清晰的声音。

2、天猫精灵魔盒

天猫精灵魔盒是一款跨界的产品,这是一款将电视盒子和智能音箱合二为一的产品,同时具有电视盒子和智能音箱的功能。它融合了这两种产品于一体,让用户第一次有了这样的选择。

TI德州仪器 ADC3101模数转换器,用于处理麦克风收集到的音频信号,支持立体声输入。

TI德州仪器 TAS5733L 数字音频功率放大器,单立体声串行音频输入,支持 44.1kHz 和 48kHz 采样速率,104-dB 信噪比 (SNR),内建耳放,多用于智能电视等设备。
总结:天猫精灵魔盒内置一个2英寸的5W全频单元,使用双无源辐射器,配合精心设计的发声腔体以及TI德州仪器TAS5733功放芯片,并且经过了金耳朵专业调音,音质让人满意。

今天先分享这两,明天接着给大家继续分享TI的应用,助你研发更好的音频产品。

网友A:
都是采用的相同累不结构   外部结构就是给人各种喜好  哈哈

网友:
3、天猫精灵方糖

天猫精灵方糖是阿里人工智能实验室旗下的第三款产品,它体积小巧,并且具有很高的性价比,但是在功能和体验上是与完整的智能音箱没什么差别的,一下子就在市场上变得炙手可热起来。

猫精灵方糖采用了两颗TI德州仪器 TLV320ADC3101 ADC芯片,作用是将麦克风输出的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送到处理器进行处理。

拆解总结:天猫精灵方糖的内部元器件很多元器件与天猫精灵M1都比较接近。内置MTK8516四核心处理器,集成蓝牙4.0和WiFi 802.11 b/g/n协议,只是扬声器单元采用了更小规格的3W/4Ω喇叭。收音麦克风虽然只有两个,但是均经过深度定制的收音麦克风,效果也还不错,可以实现3米的拾音范围。

4、天猫精灵TG_X1

天猫精灵是阿里巴巴人工智能实验室的首款产品,似乎意味着智能音箱作为智能家居的入口时代已经到来了。

天猫精灵采用了TI德州仪器 TLV320ADC3101 低功耗立体声 ADC,支持数字麦克风和 miniDSP。

TI德州仪器 TAS5751M数字音频功率放大器,内置均衡器和3段自动增益限制。
拆解总结:天猫精灵的内部采用6颗麦克风设计,做远场拾音,可以为用户提供比较出色的拾音效果。同时内置联发科MT8516芯片和5W单扬声器,整个产品的重量只有400g,相当于两台iPhone8 Plus,高度只有8.3厘米,单手即可轻松掌控。

明天接着给大家分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采用的相同累不结构   外部结构就是给人各种喜好  哈哈

是啊,外面结构各种各样,其实里面的结构都是差不多的,主要看电路里主要芯片的应用,不同芯片就会有不同的功能,看产品,就是要看内部电路和芯片的应用设计。

网友:
还有不同人设计思路不一样     代码不一样   虽然同一个片子   可能出来的效果也不一样

网友:
5、腾讯听听智能音箱

腾讯听听音箱基于腾讯自家的AI Lab打造,运用腾讯在互联网内容方面的优势,听听音箱不仅整合了腾讯自家的诸多内容资源,包括像QQ音乐、微信、企鹅FM等。同时,也支持像喜马拉雅、阅文集团、工程师爸爸等外部资源。最重要的是,绑定微信后,这款产品可以直接用来收发微信语音留言,用户离开手机后,音箱也可以成为另一个载体。

腾讯听听音箱采用TI德州仪器 TLV320ADC3101 ADC,将麦克风输出的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送到处理器进行处理。
拆解总结:腾讯听听音箱采用小型水平对称式封闭音腔,可有效提升音质表现。内置两个功率为10W的扬声器,有助于实现360°环绕发声特点,同时还支持动态EQ算法和HiFi音质调节。

6、天猫精灵M1智能音箱

入2018年之后,智能音箱行业的竞争就变得激烈起来,市面上智能音箱品牌也增加了不少。在2018年3月8日女王节期间,天猫精灵旗舰店便又上线一款新品“天猫精灵M1”,售价299元,一小时销量就突破了一万台,也算的上是一款爆款智能产品了。

天猫精灵M1采用了两颗TI德州仪器 TLV320ADC3101 ADC芯片,作用是将麦克风输出的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送到处理器进行处理。

TI德州仪器 TAS5733L数字功放,数字输入音频放大器,支持I2S输入,输出功率10W。
拆解总结:天猫精灵M1内部控制电路由两块PCB板构成,采用独立音腔设计。Micron镁光128MB闪存、TI功放芯片搭配联发科MT8516处理器,支持2.4GHz Wi-Fi、蓝牙4.2。作为智能家居的控制入口,天猫精灵M1是一款不可多得的产品。

明天还会继续分享的。

网友:
7、小度在家智能视频音箱

智能音箱到达了一种新的形态演化阶段,随着屏幕的加入,音箱的交互逐渐变得更加可视化操控更加直观清晰。小度在家作为百度AI首款智能视频音箱,与其他搭载DuerOS的智能音箱不同,小度在家正面采用了一块7寸触控屏,自此百度自家的智能音箱也实现了可视化操作。

小度在家采用TI德州仪器 TPA3110D2,数字功放,单路输出最大15W,供电电压8-26V。
拆解总结:音箱主板表面放了大面积导热硅脂和散热贴片,可以有效降低各种元器件的发热。小度在家的处理器采用了全志R58的方案,内建8核A7处理器。内部的电源管理芯片为芯智汇 AXP813 。音频功放则是采用TI 德州仪器 TPA3110D2,单路输出最大支持15W,供电电压为8-26V。顶部的6麦克风阵列实现了10米的收音,这一点难得可贵。

8、小米小爱AI音箱

小米AI音箱“小爱同学”是小米为我们带来的第一款智能音箱产品,它是整个智能家居设备的控制枢纽。

小米AI音箱采用 TI TAS5760M,单路立体声输入,可选软件或硬件控制。集成数字消波器,和多种增益选择,并且支持宽电压输入,适合多种场合。
拆解总结:通过今天对小爱同学的详细解剖,我们可以看到其产品内部结构的集成度还是非常高的,为了做到如此小巧的体积,小爱同学内部采用了晶晨 Amlogic A112集成芯片,其他元器件也都是采用一线知名供应商如德州仪器等提供。

从以上几项拆解可以看出,作为智能音箱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模拟音频方面的芯片在智能音箱的整个语音识别和回放功能上举足轻重,几乎知名的智能音箱产品都使用了TI德州仪器的芯片,以保证用户在使用智能音箱时能得到准确地反馈。

好了,都分享了,希望有帮助。

网友:
看一下ti的介绍。
玩转智能音箱设计:手握TI系统方案,展望未来无限可能!

目前智能音箱不仅具备语音交互功能,还具备AI人工智能技术、生活O2O、智能家居控制和多媒体资源播放等功能。近日,TI德州仪器市场拓展经理信本伟先生在「2018(夏季)中国智能音箱产业高峰论坛」,为大家分享了《TI智能音箱设计系统方案》,智能音箱行业在设计中会遇到的挑战,及TI的智能音箱解决方案。同时为我们展望了智能音箱行业的未来趋势。

挑战?TI实力来接招!

1.    第一大挑战:成本
智能音箱功耗最大的就是功放的部分,是降低系统设计成本所考虑的其中一个方面。
这里需要关注两点:音质与成本间的平衡。
“音质到底怎么样”是我们的第一考量。凭借对消费电子应用的丰富经验,我们认识到,对于整个市场行业,第一个最大挑战就是成本。比如,想要保证音质,就要使用好的电感。而四个电感的价钱大概在0.12美元到0.20美元。这个成本其实很高。
这里TI挑战了业内多年来都没有挑战的一个领域:用滤波和ferrite beads实现去掉电感,为终端用户在节省系统成本的同时,实现了更好的音质表现。

2.     第二大挑战:电池寿命、热量
很少有人知道,当不放歌时,只要喇叭不关,它还是在持续耗电。
TI创新的混合调制将闲置电流减少至20毫安,较之前减少了50%;最新TPA3128TAS5825产品系列内阻仅有90毫欧,效率却提升了90%;关机模式下的电流低至2微安。
对客户来说,他们的挑战以前是成本,现在是在不增加额外成本(电池容量)的情况下,如何使得播放时长更长,温升更低。而TI 也十分关注这些设计挑战并致力于帮助客户解决问题。

3.   第三大挑战:回声消除
如今很多智能音箱是用多个麦克风在做语音识别,这就牵扯到回声消除的技术。当音乐播放很大声时,如何把环境声音去掉;或者做语音识别的时候,如何把播放的音乐去掉,这些都是智能音箱设计时必须要考虑的。
Acoustic Echo Cancelation回声消除系统框图

针对外放时加入的(ambient noise)特定环境噪音,TI设计了一个新的机制— Acoustic Echo Cancelation回声消除,通过功放内部的DSP将功放本身处理后的信号(EQ, DRC等)经过内部反馈输出给主芯片进行回音消除,从而提高回音消除之后语音的识别度。最新TAS58xx系列产品,就是专门针对智能音箱这一需求而生的,通过给出一个SDOUT(电子声音输出)信号,使主处理器跟DSP实现对该信号的抵消,从而达到精准的语音捕捉。

4. 第四大挑战:体积更小,音质更好
现在的智能音箱做的很美观。体积很小,圆圆的桶,或者方方的小盒子,很漂亮。但是,体积变小,它对输出功率要求反而变得更高。根据客户需求,在尺寸做小的基础上,把声音做得更大,有时对整体设计就是一个的巨大的挑战。
TAS58XX系列为数字输入闭环结构,在PPC3 GUI,3-band DRC及3D音效空间化的帮助下,具备片上高达192kHz的Hi-Res,SmartEQ声音信号处理能力。

趋势!听听TI说未来

首先,不管做什么样的音箱,最终关注的还是对音质的高追求。在高保真方面,TI可按照功能要求的等级,去配置不同的产品。
其次,做交互式语音交流,将会成为接下来一个主流的市场需求。现在市场上很多蓝牙音箱,都是没有语音识别的。而接下来蓝牙加上语音识别、语音交互将成为市场标配。
另外,音箱虽然在变小,提高输出功率是必要的。人们会想要在相对广的空间中都听到清晰的音乐。因此在提高功率的基础上,电池供电也将会是不变的需求。自带电池的便携式智能音箱才是最好的。不需要客户给每个房间置办一个音响,而是让音响们走出门去,用户可以提着智能音箱走到哪里用到哪里,这将是下一个需求的方向。
回望音箱的发展史,从大型、家用型、慢慢到个人智能方向、小型化前进,这个过程已经走近十年。而未来将是小型智能音箱的。我们会让智能音箱搭载5G技术,加上app,走出家门并且走遍世界。信先生说,为了追求漂亮的一些工业设计,我们会追求无按键的金属板等等,但在这些工业设计的背后,它就需要一些更高的需求来支持。一分钱一分货,在保证性能、音质与听感的前提下,TI会做出相应的努力,尽可能地为客户降低系统成本。
为方便进行快速系统设计,TI提供一套完整的智能音箱系统框图和子系统方案,以实现智能音箱更长的续航时间、更好的音质体验、稳定的连接性以及快读的充电效果。

智能音箱系统TI 参考设计推荐:

PMP21251: 超低待机功耗小于90mW的AC/DC 辅助电源参考设计
TIDA-01591: 具有 LED 动画效果的新型人机界面参考设计
TIDM-CAPTIVATE-MSP432: 采用 CapTIvate™ 技术的 MSP430 MCU 与 MSP432 主控MCU,带有TFT显示屏参考设计
TIDA-01454: 基于 PCM1864 的圆形麦克风板 (CMB) 参考设计
TIDA-01473: 采用 TI DLP® 技术且适用于低成本处理器的超便携、低功耗 nHD 显示参考设计

网友:
没有朋友过来关注啊,我这个可是好用心的,绝对特别有价值的。

网友B:
真的都差不多的,ti的芯片还不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都差不多的,ti的芯片还不少啊、

是啊,ti音响这边做的真心不错的,很多做音响的厂家和相关的网站都喜欢邀请ti的专家去做报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