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输入电源可能为12V或24V,那么瞬态抑制二极管该怎么选则

楼主:
本来电源是固定12V输入,现在要改成12V或24V两种
那么ESD3这个瞬态抑制二极管改换成什么的

网友A:
就高不就低,必须按24V考虑。TVS动作电压下限不能低于输入电源正常范围的上限,上限则不能超出后级元件的最大耐受极限,并留取适当余量。

网友:
按24V选型
SMBJ15CA就小了
估计要用SMBJ30C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24V选型
SMBJ15CA就小了
估计要用SMBJ30CA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高不就低,必须按24V考虑。TVS动作电压下限不能低于输入电源正常范围的上限,上限则不能超出后级元件的最 ...

好的谢谢

网友C:
应该怎么选择电压呢,12V电源用15V的TVS,24V电源得用30V的TVS吗。能不能用28V的SMBJ28CA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怎么选择电压呢,12V电源用15V的TVS,24V电源得用30V的TVS吗。能不能用28V的SMBJ28CA

24V电源得用30V的TVS吗。能不能用28V的SMBJ28CA

查查datasheet,看看其分散性有多大。应该是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24V电源得用30V的TVS吗。能不能用28V的SMBJ28CA

查查datasheet,看看其分散性有多大。应该是可以用的 ...

您好,,,28V的SMBJ28CA,他的击穿电压范围是31.1V~35.80V。打个比方,电源电压突然变到26V,又还没达到这个TVS管的击穿电压,那后面的电路不是会有烧毁的危险???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好,,,28V的SMBJ28CA,他的击穿电压范围是31.1V~35.80V。打个比方,电源电压突然变到26V,又还没达到 ...

这种危险当然有。
所以,“后面的”电路必须能够抗得住这么高的电压,否则还是可能损坏。设计时,不能一点余量也不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