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AD敷铜问题,谢谢

楼主:
在敷完铜以后,多出来一层PolyRegion,我找以前的板子看了,是没有这一层的。请问如何取消一层啊。谢谢

网友:
你直接把它删除  了  或者多开了一层     还有就是你去PCB设计模块  搜一下  好多了  你翻一下  不行   你在发一下  大佬些看见回  回复你的

网友A:
都在MidLayer2层上,不知是怎么判断多一层的
PolyRegion是铺铜区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在MidLayer2层上,不知是怎么判断多一层的
PolyRegion是铺铜区域

有没有发现 AD有些时候自己也会出问题     重启一次就好了

网友:
射频【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