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WIN 86盒硬件开发信息分享

楼主:
86盒里面有2块PCB,分别为显示板和外设控制板。两个板之间通过FCC10_1.0线连接,线缆的定义为:
5V PPWM2 PPWM1 PIO3 PRXD PTXD PIO2 PIO1 PIO0 GND
显示板上通过T5的编程,可以驱动线缆上信号的变化,进而控制外设控制板上的继电器和PWM以及485总线。

IO8        PIO3         保留
IO9        PIO2         继电器3   K3
IO10      PIO1         继电器2   K2
IO11      PIO0         继电器1   K1
PWM2    PPWM1     PWM1输出  或继电器K4
PWM3    PPWM2     PWM2输出  或继电器K5
IO15     IR              红外接收一体化接收头

UART4   UART_WIFI     WIFI模块串口
UART5   ModBus           86盒modbus接口  86盒接线柱

86盒(5继电器)接线柱定义

L
N
K1
K2
K3
K4
K5
5V(OUT)
GND
485-(B)
485+(A)

86盒(3继电器+2PWM)接线柱定义

L
N
K1
K2
K3
PWM1
PWM2
5V(OUT)
GND
485-(B)
485+(A)

86盒(单485总线)接线柱定义

VCC
GND
485-
485+
5V(OUT)

网友A:
这个 配个PCB版图 效果更佳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 配个PCB版图 效果更佳哦

后面我把照片拍一下,然后放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面我把照片拍一下,然后放上来!

期待看看佳品

网友:
在吗  这款86盒的出厂asm文件有吗 我待机老出问题 电源键盒左右键以及继电器的寄存器地址改不了

网友:
很好的知识点,非常感谢分享,楼主辛苦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