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交流稳压器的设计

楼主:
看上去好复杂,有没有人指点一下每个电阻的作用和每个模块分别在哪,有什么用

网友A:
你把它一部分一部分拆开来看   在理解 就会好点     AC-DC  桥堆    输入  输出 运放    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它一部分一部分拆开来看   在理解 就会好点     AC-DC  桥堆    输入  输出 运放    输出

好的谢谢,还有为什么会有2个输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还有为什么会有2个输出呢

为什么会有2个输出呢

使用了两个继电器,设计为共三组升压值。控制两个继电器,当然需要两个输出。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问的实在没诚意,你就不能把电路描出来再发吗,就算你不会画图,拍照你就不能顺带把图片旋转一下吗?拍个照还这么模糊你让我这种强迫症情何以堪

网友:
适当加点正反馈,免得临介条件附近继电器抖

网友:
6楼指出一个重要问题。没有这个正反馈,这个稳压器的工作寿命不会长。不过这个问题对于楼主来说似乎有点超前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