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桥

楼主:
请问哪位用文桥搭建过1MHZ  电压范围0-12v 的稳幅正弦波?失真厉害吗?

网友A:
文氏电桥可以产生1MHz振荡。失真是否厉害,一看你对“厉害”的定义,二看幅度控制做得好不好。一般地说,做到失真度1%以下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文氏电桥可以产生1MHz振荡。失真是否厉害,一看你对“厉害”的定义,二看幅度控制做得好不好。一般地说,做 ...

版主 可否贴出电路参考下?之前没搞过 想参考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 可否贴出电路参考下?之前没搞过 想参考下

任何一本通用的模拟电路教科书中都有。例如康华光《电子技术基础 第四版》401页,又如《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403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任何一本通用的模拟电路教科书中都有。例如康华光《电子技术基础 第四版》401页,又如《基于运算放大器和 ...

好的,谢谢版主

网友:
要想使用运放构成文氏电桥产生1MHz正弦振荡,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必须至少十几倍于1MHz,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太小,可能会无法产生振荡,或者虽能产生振荡,但波形不正弦,或者文氏电桥元件数值与理想值差得相当远。

网友A:
1MHz对文氏电桥来说是比较高的频率,各元件分布参数会对振荡产生一定影响。
至于失真度,主要是靠调整反馈量,这需要很仔细的手动操作。失真度最小的是使用热敏电阻,其次是两支二极管反并联(同时并联电阻),使用场效应管来控制增益的方法波形较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MHz对文氏电桥来说是比较高的频率,各元件分布参数会对振荡产生一定影响。
至于失真度,主要是靠调整反 ...

好的,我试下。版主 你觉得用什么电路去搭建最好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试下。版主 你觉得用什么电路去搭建最好呢?

“你觉得用什么电路去搭建最好呢?”

“用什么电路”?当然用文氏电桥振荡电路。
你是否要问“使用什么型号的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用什么电路去搭建最好呢?”

“用什么电路”?当然用文氏电桥振荡电路。
你是否要问“使用什 ...

看到有人用晶振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有人用晶振搭的

用晶振?那还是文氏电桥振荡器吗?
石英晶体当然可以构成振荡器,而且性能相当好。但石英晶体构成的振荡器绝不能叫文氏电桥振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