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77S烧写出错:Please verify target memory and memory map.

楼主:
用仿真器向28377S的板子烧写controlsuit自带的程序,提示这个错误,C28xx_CPU1: File Loader: Verification failed: Values at address 0x0000000000000000 do not match Please verify target memory and memory map.
C28xx_CPU1: GEL: File:  a data verification error occurred, file load failed.

这个是应为377的gel设置和cmd不符吗?如果是,那gel文件在哪里修改?

求教各位!

网友A:
ccs4之后就没有gel文件了,你应该是用错map或者选错mcu型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cs4之后就没有gel文件了,你应该是用错map或者选错mcu型号了

map是CMD文件吧?我用的是TI官方CONTROLSUIT中的例程,同样的例程可以烧写到其他的377S上,但是这个377S报这个错误,看着0x00000000对应的是CMD中的codeSTAR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ap是CMD文件吧?我用的是TI官方CONTROLSUIT中的例程,同样的例程可以烧写到其他的377S上,但是这个377S ...

还有另外一个cmd文件,xxxx_nonBIOS.cmd之类的,确定下这个有没有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另外一个cmd文件,xxxx_nonBIOS.cmd之类的,确定下这个有没有错

我一共添加了两个cmd文件,一个RAM.cmd一个nonBIOS.cmd,

网友:
看这个错误是出现在程序启动最开始的时候,也就是0x000000 boot启动的codestart。校验错误是不是芯片内部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