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RTL8188EUS)指导

楼主:
MY-IMX6开发指导手册 WIFI(RTL8188EUS)

目录 [隐藏]

文档说明
系统环境说明
  • 编译主机CPU架构:64位
  • 编译主机系统:Linux
  • Linux 发行版:Ubuntu
  • Ubuntu版本类型:服务器版
  • Ubuntu版本号:12.04.5
  • Ubuntu系统类型:x86-64
操作说明
1)文档中以“$”开头的行,其后是Linux命令。
2)文档中所有的Linux命令建议手动输入到Linux主机执行(直接复制、粘贴到Linux主机上执行,可能会执行失败)。
3)文档中的Linux执行命令,如果空格后的下一个字符是“-”的(如:sudo apt-get –y install之类的),请手动输入到Linux主机执行(直接复制、粘贴到Linux主机上执行,通常会执行失败)。
4)文档中所有一行没写完的Linux命令请手动输入到Linux主机执行,(因为复制、粘贴命令不能包含类似“换行符”之类的特殊字符)。
5)按文档输入并执行Linux命令时注意观察命令的执行结果与文档图片中的是否一致,以确认命令是否输入有误及是否执行失败。
其它说明截图说明
为使视图看起来简洁整齐,截图中的命令提示符统一使用myzr$。
图片中的Linux命令
在文档的图片中观察“myzr$”开头的行可以直观的看到输入的Linux命令。
准备源码
下载源码包
在网盘下载 RTL8188EUS_RTL8189ES_linux_v4.1.7_9024.20130916.zip
解压源码包创建工作目录
这里我们创建 ~/my-i.mx6/02_source/modules/rtl8188eus 作为WIFI(RTL8188EUS)移植的工作目录。
$ mkdir ~/my-i.mx6/02_source/modules/rtl8188eus -p
复制源码包到工作目录
将下载的源码包复制到 ~/my-i.mx6/02_source/modules/rtl8188eus 。
这一步自己采取相应方式完成。

解压源码
1)解压源码包
  • 进入源码目录
$ cd ~/my-i.mx6/02_source/modules/rtl8188eus
  • 解压
$ unzip RTL8188EUS_RTL8189ES_linux_v4.1.7_9024.20130916.zip
2)解压驱动包
  • 进入驱动目录
$ cd RTL8188EUS_RTL8189ES_linux_v4.1.7_9024.20130916/driver/
  • 解压
$ tar zxf rtl8188EUS_rtl8189ES_linux_v4.1.7_9024.20130916.tar.gz
准备编译
进入驱动代码目录
$ cd rtl8188EUS_rtl8189ES_linux_v4.1.7_9024.20130916/
配置Makefile
$ ./make_drv RTL8188eus
修改Makefile添加新的平台类型
修改Makefile文件中的
CONFIG_PLATFORM_I386_PC = y
为 CONFIG_PLATFORM_I386_PC = n
CONFIG_PLATFORM_MYIMX6 = y
配置编译参数
在Makefile 文件中的“ifeq ($(CONFIG_PLATFORM_I386_PC), y)”前添加
ifeq ($(CONFIG_PLATFORM_MYIMX6), y)
EXTRA_CFLAGS += -DCONFIG_LITTLE_ENDIAN
MODULE_NAME := wlan
Endif
注意:每行都顶格。

修改配置文件配置文件路径
这里我们假设使用的编译配置文件为 ~/my-i.mx6/myimx6_3035_build_env
配置文件内容
在内核的编译过程中我们创建过编译的配置文件,如果没有编译配置文件,请参考下面内容添加:
  export ARCH=arm
  GCC_462_PATH=/home/myzr/my-i.mx6/03_tools/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
  export CROSS_COMPILE=$GCC_462_PATH/arm-none-linux-gnueabi-

检查配置文件中的内核路径设置
我们需要在配置文件中添加MY-IMX6-EK200和MY-IMX6-EK314的内核源码路径。
提示:这里MY-IMX6-EK200的内核路径为:${HOME}/my-i.mx6/02_source/myimx6ek200/linux-2.6-imx-imx_3.0.35_4.1.0。MY-IMX6-EK314的内核路径为:${HOME}/my-i.mx6/02_source/myimx6ek314/linux-2.6-imx-imx_3.0.35_4.1.0
在配置文件 ~/my-i.mx6/myimx6_3035_build_env 最后添加下面两行内容:
  MYIMX6EK200_KSRC=${HOME}/my-i.mx6/02_source/myimx6ek200/linux-2.6-imx-imx_3.0.35_4.1.0
  MYIMX6EK314_KSRC=${HOME}/my-i.mx6/02_source/myimx6ek314/linux-2.6-imx-imx_3.0.35_4.1.0

检查KSRC配置
在 ~/my-i.mx6/myimx6_3035_build_env 文件中检查 KSRC 配置。
如果我们为MY-IMX6-EK200编译WIFI模块,则配置如下:
export KSRC=${MYIMX6EK200_KSRC}
如果我们为MY-IMX6-EK314编译WIFI模块,则配置如下:
export KSRC=${MYIMX6EK314_KSRC}
编译
使MY-IMX6的编译配置文件生效
因为内核模块编译需要指定平台、交叉编译工具、内核源码等,所以需要使MY-IMX6的编译配置文件生效。
$ source ~/my-i.mx6/myimx6_3035_build_env
编译
$ make
目标文件
$ ls
ls可以看到当前目录下有wlan.ko,wlan.do 即编译得到的目标文件
WIFI 测试
见《MY-IMX6-EKxxx Linux测试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