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转差离合器的基本工作原理

楼主:
电磁转差离合器的基本工作原理:电枢由拖动电动机带动旋转时,由于电枢切割磁场而产生感应电动势,会形成涡流。涡流在磁场力的作用下产生转矩,使磁极随着电枢一起旋转,从而拖动负载运行。与异步电动机工作原理相似,磁极与电枢间没有相对转速,电枢中不会产生涡流,也就不会有转矩产生。

因此,磁极的转速必须小于电枢的转速。故称之为电枢转差离合器。通过改变直流励磁电流的大小,就可调节输出转矩和转速。在一定负载下,励磁电流越大,输出转矩越大,转速越高。电磁调速异步电动机具有恒转矩特性,适用于恒转矩负载,如皮带运输机一类。

电磁调速电机的电磁转差离合器只有它们之间存在着转速差才能产生感应电流和转矩,所以称为电磁转差离合器。从这一点看,转差离合器的原理与鼠笼异步电动机很是相似。其区别仅在于异步电动机的旋转磁场是由三相交流电所产生的,而转差离合器的“旋转磁场”则是由直流电流产生的,由电枢的转动而起到旋转磁场的作用。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3001947152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电磁转差离合器都用在哪些方面
电动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磁转差离合器都用在哪些方面
电动机?

在没有变频调速的年代,电磁滑差离合器广泛用于定速电机的恒扭矩调速。比如说,电子厂的品质部门都需要振动台吧,0-60HZ可调,振幅0-2mm可调。在电力电子(器件)技术落后的上世纪,高级的振动试验机就是用利用电磁离合器进行调节的电磁滑差振动台,另外,坦克火炮的伺服系统中也需要用到电磁滑差离合器,任你坦克高速颠跛,炮口上摆一杯水不会晃出来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C-DC电源转换器制造商 https://apu5ob0ydv0ysskfm03hs4dtqfr97j68.taobao.com/

网友:
1996年我在电子厂做QAE(品质保证工程师)时,经管的设备当中就有一台二手滑差振动试验台。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C-DC电源转换器制造商 https://apu5ob0ydv0ysskfm03hs4dtqfr97j68.taobao.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没有变频调速的年代,电磁滑差离合器广泛用于定速电机的恒扭矩调速。比如说,电子厂的品质部门都需要振 ...

哦,电机的恒转矩调速

网友:
电磁转差离合器的基本工作原理:电枢由拖动电动机带动旋转时,由于电枢切割磁场而产生感应电动势,会形成涡流。涡流在磁场力的作用下产生转矩,使磁极随着电枢一起旋转,从而拖动负载运行。与异步电动机工作原理相似,磁极与电枢间没有相对转速,电枢中不会产生涡流,也就不会有转矩产生。